求助,IP5306充电芯片短路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使用IP5306电路结果接上负载充电短时间内SW和GND直接短路(5个芯片全这样),换成IP5305的却能够正常充电,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那你首先要比对一下两款芯片的差别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首先要比对一下两款芯片的差别在哪里啊

是有些区别,但不理解怎么会把内部D和S击穿了,负载电池使用的也就3.7V 450mAH 1.665Wh的规格

网友:
我帮你找找看

网友B:
都是SW和GND短路?

很奇怪

手册对电感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SW和GND短路? 很奇怪 手册对电感的要求是什么

用的就是这个的

网友:
请问楼主,电路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