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 WS2812B全彩LED灯带/环的显示驱动

楼主:
WS2812B全彩LED灯带/环是将多个5050贴片型RGB_LED置于灯带/环上,并内置IC芯片WS2812B来进行数据的传导及控制,其供电电压为5V。

该灯带/环采用单总线工作,从而能大大地减轻控制器的I/O口压力。由于每个显示单元的Dout可以同另一个显示单元的Din进行级联使用,故不用考虑形状的限制。

使用树莓派开发板能作为该灯带/环的控制器来使用,其程序及显示效果图1和图2所示。

开发板控制灯带的输出引脚为GPIO22,并如下语句来设置显示单元的数量:

NUM_LEDS = 8

图1 控制程序

图2 灯带显示效果

程序文件:

bring.py

网友A:
下载了楼主的测试程序看看效果

网友B:
看着不错,下载试试

网友C:
代码看着真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看着真简洁

这的确是Thonny这款开发工具的突出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下载试试

的确是比较好玩的,又买了个WS2812B全彩LED灯环,刚寄来,测试成功了再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楼主的测试程序看看效果

有WS2812B全彩LED灯带/环马上即可测试。

网友:
WS2812B全彩LED灯环的驱动完成啦!

视频:

程序文件:

ring.py

网友D:
换成C代码估计得乘以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成C代码估计得乘以50

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WS2812B全彩LED灯环的驱动完成啦! 视频: 程序文件:

树莓派Pico玩彩灯控制,从编程的角度好像比单片机容易

楼主的体会呢

网友F:
现在编程真是越来越简单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Pico玩彩灯控制,从编程的角度好像比单片机容易 楼主的体会呢

是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编程真是越来越简单了哈!

开发工具对路!

网友G:
Wrap中间的语句是汇编吗?不像Python语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Wrap中间的语句是汇编吗?不像Python语句呀。

使用其驱动库自带的,估计是受延时的要求调用汇编之类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