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设备做好后,怎么样保护自己程序的安全性呢?

楼主:
医疗设备做好后,怎么样保护自己程序的安全性呢?
防止破解的那种

网友:
有钱上硬件加密。

网友:
有一种很暴力的方法,内置一颗小的充电电池,开壳触发开关直接熔毁芯片

网友:
这剧本就不会换一换了。为了推广芯片这骚操作。。

网友:
防拆,加密,防止读取,一般这样破解难度就比较大了,不过有心之人还是会有办法破解的。

网友:
硬件加密吧,加密芯片是主流

网友:
也不一定吧,我有个朋友用过加密芯片也没有搞定呢

网友:
具体有啥区别啊,哪种更好?保护程序的话,是不是支持程序的更好呢?

网友:
同问,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
看来不仅要选择合适的芯片,更要选择合适的方案啊

网友:
不说不知道,一说可真长知识了,已收藏,期待应用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