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Thonny软件搭建编译环境+LED闪烁

楼主:
本来想先试一下用C进行编程,但是在官网逛了半天没有什么收获,

碰巧找到了Thonny软件,就先决定用这个进信编程,官网可以找到,

现在找不到下载的链接了,

安装完后再官网直接复制了一个历程代码进行试验。

这里直接用USB将板子与电脑链接,运行一下就好了。

之后就能看到板子LED闪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连接板子和电脑是不能先按住Boost在上电,直接连接就行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led = machine.Pin(25,machine.Pin.OUT)
while True:
    led.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ed.value(0)
    utime.sleep_ms(200)

第一次运行出现了问题:

工具栏设置一下就好了

原理图中LED等是与25引脚连接的,Python代码看起来像是在读英文的文章

以下是代码运行效果

之前都是用C刚接触Python有点不适应,不懂的语句只能自己百度

网友A:
不错不错,刚好趁这个机会学习一下Python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刚好趁这个机会学习一下Python啊!

哈哈哈是的,有空的时候学一学

网友B:
我就想问一句,树莓派pico好玩吗?这块板子之后,还看上什么板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一句,树莓派pico好玩吗?这块板子之后,还看上什么板子了吗?

还不错,其他板子的话还没看,先这块板子玩清楚了再说

网友:
用Python玩Pico可以慢慢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一句,树莓派pico好玩吗?这块板子之后,还看上什么板子了吗?

有看上的板子的话记得论坛里面好像有个测评板许愿树可以推荐,

倒时候有看上的板子自己去许愿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看上的板子的话记得论坛里面好像有个测评板许愿树可以推荐, 倒时候有看上的板子自己去许愿树哈哈哈 ...

好的呀,是的,有个许愿树,大家多多去许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