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SC0034AT32F4xx_CAN过滤器使用

楼主:
示例目的
演示AT32F4xx_CAN过滤器的使用方法。过滤器主要用于选择性接收报文。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3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AT32F413xx
    AT32F415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CAN
    GPIO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使用GPIO为PB8和PB9

图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

2)        CAN驱动芯片及电路简图

图2. CAN驱动芯片及电路连接

TJA1050驱动IC主要用于数据转换,其分别与MCU及CAN总线分析仪连接。
MCU端
    CAN_TX(即MCU的GPIOB_PB9)——TJA1050的TXD脚
    CAN_RX(即MCU的GPIOB_PB8)——TJA1050的RXD脚。
CAN总线分析仪端
    CAN1_L——TJA1050的CANL脚(即图2中的CN5的Pin2)
    CAN1_H——TJA1050的CANH脚(即图2中的CN5的Pin1)
3)        CAN总线分析仪及接线说明
图3. CAN总线分析仪

注意:除了CAN1_L及CAN1_H的连接外,CAN总线分析仪还需与MCU共地。
1.2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CAN_Filter 源程序
注:        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BSP_PACK_V1.x.x\BSPs\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x.x\Project\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1.3        示例使用
1)        打开 CAN_Filter 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实验使用AT-START-F403A V1.0 开发板,故选择 AT32F403A 项目工程
图4. Keil 工程选择

3)        打开Ecantools工具,选择设备类型并打开设备,工作模式选择正常模式,并将波特率设定为1000K,最后点击确定。
图5. Ecantools设定

4)        Ecantools打开后,即可如下图监控通讯数据。
图6. 数据收发监控

Ecantools的Transmit窗内可设定数据格式及内容,然后发送到MCU端;
MCU发送出来的数据以及Ecantools发出的数据均会实时体现在上图Receive窗内;
除了Ecantools工具的监控外,MCU端可通过LED的翻转来指示数据的收发
A.        通过LED4的翻转来指示MCU有在周期性的发送报文;
B.        通过LED2的翻转来指示MCU收到帧ID为0x04F6的标准帧或帧ID为0x18F5f100的扩展帧;
C.        通过LED3的翻转来指示MCU收到帧ID为0x04F7的标准帧或帧ID为0x18F5F200的扩展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