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斯通电桥的零点补偿问题

楼主:
最近在研究惠斯通电桥的相关知识,这个电路图是淘宝卖的模块附赠的模块原理图。文档说明解释道RP1是用于调节调整输出零点的,电桥的零点输出不为零是由于桥臂电阻初始阻值不相同,可能是各个桥臂电阻的温度系数不一样,也有可能是桥臂电阻本来阻值就不同。他的这种补偿法按照我的理解是通过调节RP1,往电路中增加一个直流分量,从而达到调节输出零点的效果。个人觉得原理是错的,用了一种讨巧的方法来达到调节零点的目的。经过我的MULTISIM仿真,调节RP1是没有办法改变输出的直流偏置,第二个运放挺像一个反相放大器,但是同相端接的的电压又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再次先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
『第二个运放挺像一个反相放大器』

不是 “挺像”,而是 “就是”。

网友A:
注意此电路两个运放均使用单电源。

如果没有RP1(第二个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那么第一个运放因为使用单电源,其输出必定为正值。第二个运放是反相放大器,也使用单电源,反相输入端为正,其输出必定负向饱和,即输出为零。电路根本无法工作。

网友:
所以,第二个运放一定要加入适当的正电压偏置,使得第二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等于第一个运放在应变片不受力时(注意:此时电桥并不平衡)的输出。此时第二个运放才能够处于线性工作区域,正常工作。

网友:
理解此电路,注意R4、R5、R13三个348欧电阻与应变片组成的惠斯登电桥在应变片不受力时并不处于平衡态,而是第一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略高于反相输入端。

此电路之后可能是个AD转换,其零点也不是地电位,而是VCC与GND之间的某个中间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此电路两个运放均使用单电源。 如果没有RP1(第二个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那么第一个运放因为使用单 ...

经过老师这一波分析,豁然开朗,今后看电路更要注意下供电电源,感谢您!

网友:
最好在UA1的3端前接个7-8K个电阻,否则共模有点失调,不容易调出你需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