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太长,上电电压太高,应该用TVS管吗

楼主:
请教下,电路板外部输入5V,电源线太长,3米,上电瞬间电压太高,应该用TVS管吗?还是加滤波电容? TVS管选型是怎么选的哦?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是加磁环,在靠近电路板位置电源线附近,具体参数可调试确定

另外还有,线长阻力大,稍微增大一些供电电压

网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是加磁环,在靠近电路板位置电源线附近,具体参数可调试确定 另外还有,线长阻力大,稍微增大 ...

具体参数怎么调试确定?,比如5V3A的电路,3米的线,用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参数怎么调试确定?,比如5V3A的电路,3米的线,用什么?

根据自己的负载和电源功率具体情况,2楼说了具体参数可调试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的负载和电源功率具体情况,2楼说了具体参数可调试确定

好吧,那如果用TVS管怎么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如果用TVS管怎么选型?

因从楼主给的信息看,是电路板电源线长,好吧,建议简单的方法是加磁环

楼主想装TVS管,可以自己选择,TVS是需要信号线连接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