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buck电路上下管_DC-DC BUCK自举电路

楼主:
什么是自举电容?

DC-DC BUCK芯片有一个管脚叫BOOT,有的叫BST,如下是一个

自举电容的作用原理?

如下是DCDCBUCK芯片的框图,上面的NMOS称为high-side

当高边MOS管打开时,SW为VIN,SW对

以上就是DC-DC BUCK的大致原理。

图中的C就是自举电容,当低边MOS管打开时,SW接地为0,BOOT上的电压由BOOT Charge提供,假如是5V,就对电容进行充电;当关闭低边MOS管,选择打开高边MOS管,因为高边Vgs>Vgs(th),所以高边MOS管能打开,随着高边MOS管打开,SW上的电压就会变成VIN。

如果不加这个C,那当Vgs

自举电容的额定电压如何选?

一般SPEC上会给出BOOT to SW的最大值,如下图是6.5V,所以一般选10V/16V耐压值的电容即可。

自举电阻选取

其实在自举电路中,也可以加入电阻,一般叫BOOT电阻。BOOT电容的作用是SW在高电平时,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特性,会将BOOT脚电压泵至比SW高的电压,维持高边MOSFET的导通状态。

加入了BOOT电阻,和BOOT电容就构成了RC充电电路。

BOOT电阻的大小决定了高边MOSFET的开关速度。一般BOOT电阻越大,高边MOSFET开的就越慢,这个时候SW上的尖峰就越小,EMI特性就好。BOOT电阻越小,MOSFET开的快,SW上的尖峰就越大,所以有的时候会在SW上预留RC对地吸收。

网友:
很少见到BOOT电容上串电阻的,这样会有个坏处,电阻上有压降导致驱动反相器看到的供电压降会突降,压差不稳定可能导致levelshift输出误翻,highside出现频繁开关误动作,单纯为了限制开启速度的话,减小驱动尺寸,或者在gate上串电阻就行了,不会影响驱动的供电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