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HC32F460开发板测评】01开箱+硬件初步了解

楼主:
首先是板子全貌:

板子上还有附赠了一个SMARTCARD驱动板子和一个OLED板子:

SMARTCARD驱动板

OLED

其次是上电查看板子是否正常(包装还是听完好的,快递还是挺给力的)

板子一共有两个USB供电口,一个只用于供电,另一个是供电和通讯两用的;

上电时电源指示灯常亮,四个用户按键控制四个不同颜色的指示灯,

上电的一瞬间OLED会亮一下

板子上还设置有许多测试点,用万用表大概测试了一下,

除了TP1没有电压(仔细一看丝印写的+5V_IN原来是输入),原理图如下,

在这个测试点供电也是可以让板子工作的,就拿了一个5V的台式电源进行供电,工作电流62mA

其他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板子应该是正常的。

发现板子的接地还分为GND_AUDIO和GND两种,

到原理图看了一下,这里通过磁珠L8将数字地和模拟地隔开(丝印有点模糊看成了L3)

下面是板子整体硬件

原理图第一页的表格写得非常清楚,比较期待AUDIO和增益可调PGA,

手头没有下载器,等两天下载器到了才能玩

网友A:
那个测试点工作电流62mA在原理图上是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测试点工作电流62mA在原理图上是哪个位置?

Q1的输入接入+5V,电流在台式电源可以看到,板子上应该是TP1和TP3。

TP1是+5V输入旁边有标+5V_IN,TP3是GND。

原理图找了一下好像没有标出来,在板子上才能看到,都在Q1附近很容易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