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SGP40】+STM32CUBE+STM32G4+UART通信测试传感器

楼主:
【测评SGP40】+STM32CUBE+STM32G4+UART通信测试传感器

1,打开STM32CUBE环境。

2,配置设置串口1,3使能,接收中断配置,波特率都为115200。

3,生成MDK工程。

4,增加代码

因为工程生成时没把startup_stm32g491xx.s加上,手工添加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UART_HandleTypeDef hlpuart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4;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LPU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ART4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增加第一部分****************/
uint8_t uart3sv[4],uart4sv[4];
uint8_t uart3buf[100],uart4buf[100];
static uint8_t p_uart3=0,p_uart4=0;
static uint16_t uart3_sent_tim=0,uart4_sent_tim=0;

void delayms(uint32_t x)
{
	for(uint32_t i=0;i<x;i++)
	{
		for(uint32_t j=0;j<50000;j++){};
	}
}
//svm40控制命令
void svm40_start_measurement(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00, 0x01, 0x00, 0xFE,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get_signals(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03, 0x01, 0x0A, 0xF1,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get_raw_signals(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03, 0x01, 0x0B, 0xF0,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stop_measurement(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01, 0x00, 0xFE,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get_temperature_offset(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60, 0x01, 0x01, 0x9D,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set_temperature_offset(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60, 0x05, 0x81, 0x00, 0x00, 0x00, 0x00, 0x19,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get_voc_parameters(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60, 0x01, 0x08, 0x96,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set_voc_parameters(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60, 0x09, 0x88, 0x00, 0x64, 0x00, 0x0C, 0x00, 0xB4, 0x00, 0x32, 0xB8,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store_input_parameters(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60, 0x01, 0x80, 0x1E,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get_voc_states(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61, 0x01, 0x08, 0x95,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set_voc_states(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61, 0x09, 0x8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2, 0x00, 0x00, 0xDB,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get_version(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D1, 0x00, 0x2E,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void svm40_device_reset(void)
{
	uint8_t buf2[]={0x7E, 0x00, 0xD3, 0x00, 0x2C, 0x7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buf2,sizeof(buf2),0xffff);
}
//串口回调函数处理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3)
  {
		if(p_uart3 >=100) p_uart3=0;
		uart3buf[p_uart3]=uart3sv[0];
		p_uart3++;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uart3sv[0],1);
	}
}
//读svm40
void read_svm40(uint16_t *pvoc,uint16_t *phumi,uint16_t *ptemp)
{
	uint8_t buf2[200];
	svm40_get_signals();
	delayms(200);
	uint8_t cont=0;
	//read SWVM40
	//0x7E 0x00 0x03 0x00 0x06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6 0x7E
	if(p_uart3 >=13)
	{
		for(uint8_t i=0;i<13;i++)
			buf2=uart3buf;
	}
	p_uart3=0;
	*pvoc = buf2[5];
	*pvoc <<=8;
	*pvoc += buf2[6];
	*pvoc =*pvoc / 10;
	*phumi = buf2[7];
	*phumi <<=8;
	*phumi += buf2[8];
	*ptemp = buf2[9];
	*ptemp <<=8;
	*ptemp += buf2[10];
	*ptemp = *ptemp/2;
}
/***************增加第一部分结束****************/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LPUART1_UART_Init();
    MX_UART4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增加第二部分****************/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uart3sv[0],1);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uart4sv[0],1);
	delayms(500);
	svm40_start_measurement();
	delayms(500);
	static uint8_t cont=0;
	static uint16_t tempH,tempL,temp, humiH,humiL,humi,voc;
	uint8_t buf_T[]={"Temperature is :\n\r"};
	uint8_t buf_H[]={"Humidity is :\n\r"};
	uint8_t buf_V[]={"Noxious gas is :\n\r"};
	uint8_t buf_K[]={"\n\r"};
	uint8_t buf1[200];
/***************增加第二部分结束****************/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增加第三部分结束****************/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RESET);
	  delayms(500);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SET);
      delayms(500);
	  p_uart3=0;//clear uart3 receive buf;
	  read_svm40(&voc,&humi,&temp);
	  humiH = humi / 100;
	  humiL = humi %100;
	  tempH =temp / 100;
	  tempL =temp % 100;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buf_T,sizeof(buf_T),0xffff);
	  delayms(30);
	  sprintf(buf1,"%2d.%2d\n\r",tempH,tempL);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buf1,10,0xffff);
	  delayms(30);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buf_H,sizeof(buf_H),0xffff);
	  delayms(30);
	  sprintf(buf1,"%2d.%2d\n\r",humiH,humiL);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buf1,7,0xffff);
	  delayms(30);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buf_V,sizeof(buf_V),0xffff);
	  delayms(30);
	  sprintf(buf1,"%d \n\r",voc);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buf1,6,0xffff);
	  delayms(30);
     /***************增加第三部分结束****************/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_BOOST);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RCC_PLLM_DIV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RCC_PLLQ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s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3|RCC_PERIPHCLK_UART4
                              |RCC_PERIPHCLK_LPUART1|RCC_PERIPHCLK_I2C1;
  PeriphClkInit.Usart3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3CLKSOURCE_PCLK1;
  PeriphClkInit.Uart4ClockSelection = RCC_UART4CLKSOURCE_PCLK1;
  PeriphClkInit.Lpuart1ClockSelection = RCC_LPUART1CLKSOURCE_PCLK1;
  PeriphClkInit.I2c1ClockSelection = RCC_I2C1CLKSOURCE_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I2C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1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Timing = 0x30A0A7FB;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1,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1,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2 */
}
/**
  * @brief LPU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LPU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1 */
  hlpuart1.Instance = LPUART1;
  hlp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lp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lp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lp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lp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lp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lp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lp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lp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lp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lp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lp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lp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2 */
}
/**
  * @brief UART4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ART4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4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4_Init 1 */
  huart4.Instance = UART4;
  huart4.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4.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4.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4.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4.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4.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4.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4.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4.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4.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4,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4,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ART4_Init 2 */
}
/**
  * @brief USART3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3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3_Init 1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3.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3.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3.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3,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3,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3_Init 2 */
}
/**
  * @brief TIM3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1 */
  htim3.Instance = TIM3;
  htim3.Init.Prescaler = 0;
  htim3.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3.Init.Period = 10000;
  htim3.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3.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3,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3,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B1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B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B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D2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D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6,对照cube上图和板子资料板子接上。VCC GND RX TX 串口3是PB10(TX) PB11(RX)

6,编译,调试。

7,观察。对比

 打开putty 设置串口。连接。观察数据。

对比官方工具数据:

数据正确。

                                          --------------------------完--------------------------------------

网友:
STM32G491这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