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屏幕连点器的问题

楼主:
自制一个光耦屏幕连点器,使用ne555脉冲模块,频率占空比可调,光耦用的817c。电路和接线没有问题吧,但是不论开关按下与否,导电吸盘在屏幕上都是长按,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希望有大佬能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你确认了你ne555其他的pin都连接对了吗??

网友:
另外,我看光耦的参考接法如图

网友A:
屏幕接入的脚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也许吧,我试试?但是我去b站找的视频就是这么接的呀?大神能不能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7411i76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接入的脚是不是接错了??

也许吧,我试试?但是我去b站找的视频就是这么接的呀?大神能不能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7411i76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许吧,我试试?但是我去b站找的视频就是这么接的呀?大神能不能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 ...

也有可能否对方列的草图有疏漏。可以去问问那个b站up主确认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否对方列的草图有疏漏。可以去问问那个b站up主确认下

电阻一定要10k的吗?3k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定要10k的吗?3k行不行?

看一下817光耦的datasheet,不是说电阻的阻值一定要是这么大,而是看你需要的电流是多大的,这个可以去计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817光耦的datasheet,不是说电阻的阻值一定要是这么大,而是看你需要的电流是多大的,这个可以去计 ...

谢谢(*^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