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MKI109V3 Unico-GUI无法连接,提示The adapter board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楼主:
求助:Unico-GUI无法连接STEVAL-MKI109V3

打开Unico-GUI,选择STEVAL-MKI197V1(LSM6DSOX),点击Select Device。

弹窗提示:ERROR:The adapter board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The WHO_AM_I register value does not match the device selected。

参考的教程:

【STEVAL-MKI109V3+LSM6DSOX】 从零开始搭建 测试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779-1-1.html

小弟第一次使用STM单板,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电脑不能截图,请各位见谅。非常感谢

nmg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子板型号是ASM330LH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子板型号是ASM330LHH

子板型号错了WHI AM I就会不匹配

网友:
果然,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发帖,自己就突然发现问题的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