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ltiumDesigner20的时候,老是弹出Unable download extension IPC Footprint Ge...

楼主:
人都快崩溃!

请问这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样试过没有

 到软件安装包所在位置(注意:不是安装路径)
          如安装包所在位置为:
          G:\Desktop\Altium Designer 20\Altium Designer(AD20) v20.0.1 Build14 中文免费授权版\Extensions\ComponentFromSupplierSearch
           将该路劲下的  Data(1).info  文件名改为  Data.info

网友A:
一下下图中几个文件名。如果与下图不符,改正就可以继续安装了:

软件解压后将Data.info重命名为Data(1).info。将其改正为Data.info,重新安装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应该是你安装包里面对应的命名出错了,像楼上回复的那样要插件位置查一下相应的文件命名是不是出错了,改回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过没有  到软件安装包所在位置(注意:不是安装路径)      &nbs ...

搞了, 没有没有, Data.info改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下下图中几个文件名。如果与下图不符,改正就可以继续安装了: 软件解压后将Data.info重命名为Data(1) ...

改成了 Data.info 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 没有没有, Data.info改过来了

不一定,可能是其他个有类似的问题,具体你看你的提示的那个。你检查下1.名字是否有错。2.有没有可能你安装包里把对应文件删除了或者搬到别的地方了导致找不到。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了 Data.info 没有用

无法下载扩展IPC封装插件,

要不重新安装

网友B:
那个V20.0.3的就是有问题, 现在安装的是V20.2.6 的完全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V20.0.3的就是有问题, 现在安装的是V20.2.6 的完全OK了

装的版本太新了,bug多

画图软件没必要追新

类似这种一个IPC封装库扩展插件不行就安装不了,有点费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的版本太新了,bug多 画图软件没必要追新 类似这种一个IPC封装库扩展插件不行就安装不了,有点费 ...

我一般 用新的 ,最近 3c数码it电子产品  amd zen2 zen3的笔记本和cpu的pc 炙手可热

如果不安装新版本的软件,恐怕会出现诸多兼容性问题。

特别是搞软件的  , 开多线程编译 那速度 完杀 牙膏厂的cpu, 但是必须要用新软件,比如 keil μvision 就建议安装 v5.31 和之后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 用新的 ,最近 3c数码it电子产品  amd zen2 zen3的笔记本和cpu的p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