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波形的死区时间问题

楼主:
给IGBT上面的6 7点和4 5点    +15,-7V的波形,看死区多少的

网友: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死区设置是多少

网友:
死区时间一般指的是两相或三相PWM对IGBT控制时使用。因为两两之间如果没有死区时间,很容易让上下管子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