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隔离芯片国产替代】纳芯微MSI系列代替ADI ADUM与TI IOS系列隔离芯片

楼主:
  数字隔离芯片在工控、电源中比较常用。

  例如在电源设计中,功率信号需要与控制信号相隔离,避免功率信号噪声耦合到控制信号中;同时,电源中的高压部分也可以与控制部分相隔离,这样当高压部分出现故障后,不会将对用户有危险的高压引入到控制部分,保障了用户人身安全。在工控领域,控制电路通常需要控制电机、电磁阀等多种瞬态电流较高的器件,避免这些器件对控制电路产生影响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使用数字隔离器。同样的,当电子电路需要与多个模块进行通讯时,有时候这些模块之间是非共地的,此时通讯模块也需要使用隔离方案。再有,对于较长的通讯线容易耦合出较大的共模信号,使用隔离通讯芯片可以最大化降低共模信号对通讯的影响。

  目前,ADI的ADUM系列隔离芯片与TI的ISO系列隔离芯片目前使用比较广泛。

  我在项目中使用了ADI的ADUM1400、ADUM1200与ADUM1250,分别是4路、2路与I2C隔离器。

  经过评估,目前在尝试使用纳芯微的隔离芯片代替,对应的具体型号分别为:NSI8140、NSI8120与NSI8100。

  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1. 兼容性:纳芯微的芯片可以对ADI的ADUM系列直接替换,引脚与工作电压等完全兼容;

  2. 隔离电压:NSI系列的隔离电压不低于3.75kV,高于ADUM系列的2.5kV;

  3. 数据速率:NSI8140/8120的数据速率为150Mbps,高于ADUM1400、1200的90Mbps、25Mbps;I2C隔离芯片,NSI8100的数据速率为2MHz,ADUM1250数据速率为1MHz;

  4. 延时:NSI8140/8120的最大延时不超过10ns、ADUM1400、1200的最大延时分别为32ns、150ns;

  5. 成本,国产芯片显然有优势.

综合来看,纳芯微的隔离芯片确实做的很不错,性能指标优于ADI的,然后价格更低。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用过同类芯片,希望一起讨论下。

网友:
成本上能差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对正在寻找国产替代的网友帮上大忙啦。

网友A:
可靠性不知道怎样

网友:
5折左右.

网友B:
指标优,价格低

都这么说才叫好

整点出来大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标优,价格低 都这么说才叫好 整点出来大家试试

加个微信吧我们是代理纳芯微的。同时我们还代理3peak,芯海\极海MCU,爱浦电源模块,我微信137190349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不知道怎样

纳芯微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毕竟华为给他们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