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R型ADC前端调理

楼主:
本人新手,有些理解比较执拗,见谅。求助大家几个问题。

1.SAR型ADC转换过程各时间段定义及缩写,ADC芯片的DATAsheet上的不同厂家定义还不一样。

2.SAR型ADC的采样保持电路 是否与建议模型一样,接到转换指令模型开关闭合,采样保持电路的保持电容充满电后断开?还是等到该次转换完成后断开?

3.结合2的结果,ADI的技术文章中的描述是否可以讲解。

    前面的正弦信号最大变化率理解,问题在于外部电容和ADC输入电容并联,确实可以导致图中的电容电压变化量,一旦采样保持电路断开时,外部运放电路有足够的全功率带宽,外部电容上的电压变化还是按正弦信号的最大变化率改变,这个建立在电容并联降低 阶跃变化量体现在哪里?

网友:
板块位置不对吗?为什么没有坛友回复下,问题 描述不清楚的可以补充

网友:
图片好像被压缩了

网友:
转换过程各时间段定义及缩写不同厂家定义还不一样,好像没统一国际标准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