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Pico供电电源部分

楼主:
突然对Pico的供电电源部分感到好奇,今天就深入了解一下

板子是使用USB供电(+5V)在使用开关电源芯片RT6150转成+3.3V,

这个芯片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输入输出都是1.8-5.5V(感觉很好用哈哈哈),

和ASM1117比起来封装小多了(要是使用这个芯片板子估计做不了这么小),

效率也高,7引脚还可以控制工作模式,该引脚拉低时可以获得最高的工作效率,

拉高时可以获得高好的纹波效果并且可以驱动较重的负载,

这个引脚还接至GPIO23,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对它进行选择了,

板子上电测了一下TP4的电平,为低电平,默认工作在高效率模式

网友:
RT6150B开关芯片,开关频率工作频率设定于1MHz,外部器件就小很多,静态电流节能模式下仅有60μA

AMS1117是线性稳压芯片,静态电流是mA级的,本身体积就大,转换效率低,压差大时还发热,不适合做低功耗的电路

树莓派Pico有低功耗要求,所以也不会用AMS1117这种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我觉得最近看大家对树莓派Pico的测评特别有意思,大家的测试点真的另辟蹊径很有看头~~~看上去这个供电芯片不错啊,很适合小尺寸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6150B开关芯片,开关频率工作频率设定于1MHz,外部器件就小很多,静态电流节能模式下仅有60μA AMS1 ...

原来如此,谢谢分析,跟着长见识了

网友:
RT6150B开关芯片,开关频率工作频率设定于1MHz,外部器件就小很多,静态电流节能模式下仅有60μA

AMS1117是线性稳压芯片,静态电流是mA级的,本身体积就大,转换效率低,压差大时还发热,不适合做低功耗的电路

树莓派Pico有低功耗要求,所以也不会用AMS1117这种芯片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