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ADC采集

楼主:
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板子上没有基准电压的芯片,

所以板子的基准电压是通过开关电源的3.3V经过一阶RC滤波(R7、R9和C13)得到的电压来做为ADC的基准,

因此也会有一定的缺点:

1.开关电源产生的电压可能不会很精准;

2.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会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个基准电压可能没有那么“干净”;

不过用户也可以加外部基准电压,这些在数据手册描述的很清楚,具体的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现在测试一个历程(ADC4测量内部传感器温度),代码如下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utime
  • sensor_temp = machine.ADC(4)
  • conversion_factor = 3.3 / (65535)
  • while True:
  • reading = sensor_temp.read_u16() * conversion_factor
  • temperature = 27 - (reading - 0.706)/0.001721
  • print(temperature)
  • utime.sleep(2)

以下是测试结果

下面使用ADC0来采集外部提供的电压,代码如下: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utime
  • sensor_temp = machine.ADC(0)
  • conversion_factor = 3.3 / (65535)
  • while True:
  • Voltage = sensor_temp.read_u16() * conversion_factor
  • print(Voltage)
  • utime.sleep(2)

信号源提供三组测量电压:

依次测量结果:

测试线:

ADC0在GP26,附近刚好有一个模拟地接口

从ADC的测量结果来看确实存在一定的误差

网友A:
这是为了让板子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让板子更简单?

这就不大清楚了,感觉加一个基准电压的芯片板子不会变得有多复杂,可以的话建议加一个基准电压芯片哈哈哈

网友:
一般应用不需要那么高精度,普通的LDO或者DC也有2%左右精度。一个高精度基准芯片成本是高于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