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ADC外部基准与板载基准对比

楼主:
上次使用ADC0和板载基准电压测量了三组外部电压,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0893&page=1&extra=#pid3051687

这次使用外加基准电压再次使用ADC0测量三组同样的外部电压,

实验之前需要事先将板载基准电压断开,再接入外部的基准电压,

从原理图中可知板载基准由电阻R7引入,所以这里将其断开,

外加基准电压由信号源通道一提供3.3V基准,

信号源通道二则给板子提供测量的三组电压信号。

外部基准版本测量结果:

板载基准电压和外加信号源基准电压测量的对比:

使用外部信号源电压作为基准时测量精度明显提高了不少

不过一般应用场景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类似RT6150这种降压转换器输出电压精度不高,如果想使用默认电路时提高精度可以用万用表测量VREF引脚的实际电压,然后再使用这个参考计算采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