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发来的关于时间值存储和下载需要做求和校验或者CRC校验

楼主:
 Is there a mechanism upon power-up of the device that detects whether time was stored
 and loaded correctly by the system from memory (i.e. checksum, redundant storage, etc)

有大神能提示一下该怎么做吗,给个例子也行,谢谢.

网友:
但是我是没有串口通信的,工程师说没有发送方与接受方,无法无中生有.这也是我的困惑

网友A:
问题是设备上电时是否有检测时间和存储的过程呢

既然是通信要按通信协议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设备上电时是否有检测时间和存储的过程呢 既然是通信要按通信协议来吧

我就是没有串口通信,就是个单机

网友:
那客户是如何跟你通信的呢

网友:
具体的功能需求可以发出来吗?猜测可能是将时间存储在e2prom中上电初始化的时候读取做校验?

网友:
时间值来源为何?存储和下载的具体情况又如何?不说清楚可没法帮到你。

网友:
应该是要求你的设备有实时时钟吧,上电可以回复时钟

网友:
一脸懵逼的进来,不太理解项目的功能和你需要实现的功能,我觉得最好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