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A3251功放输入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TPA3251使用BTL模式,差分输入范围是多少,另外达到手册中的最大功率,输入要达到多少呢?网上找不到有关于功放输入范围和形式的内容。

网友:
这参数只能到手册上找吧

网友:
『TPA3251使用BTL模式,差分输入范围是多少,另外达到手册中的最大功率,输入要达到多少呢?』

手册中必有此参数,仔细阅读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