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与晶体管做的电源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给称重传感器提供10V电压的电路:
通过R9和R10对12V分压产生一个5V的基准电压
Z1C的反向端接入+EXC返库电压同基准电压比较来调节晶体管使电压维持在5V
Z1A使-EXC维持在-5V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精准10V的电压
正常工作时+SEN和+EXC短接,-SEN和-EXC短接

P1接口不接传感器时,我的分析是+SEN是没有反馈电压的,Z1C的9脚浮空。但是我测量Z1C的9脚发现有5V的电压。
当Z1C的9脚有5V时,Z1A的3脚会有-5V产生,测量Z1A的2脚也会有-5V的电压
我的疑问是:
因为Z1A和Z1C是比较器接法不满足虚短的条件。正负5V的电压怎么来的呢?

网友A:
『因为Z1A和Z1C是比较器接法不满足虚短的条件。正负5V的电压怎么来的呢?』

+SEN和-SEN分别接到Z1A、Z1C、Z1D的输入端,所以+EXC和-EXC电压必定与+SEN和-SEN有关。不知道P1右边电路,没办法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Z1A和Z1C是比较器接法不满足虚短的条件。正负5V的电压怎么来的呢?』 +SEN和-SEN分别接到Z1A、Z ...

P1右边没有接东西

网友A:
『P1右边没有接东西』

如果P1各引脚均 “悬空”,那么Z1A反相输入端、cZ1C反相输入端和Z1D同相输入端 “悬空”,而运放输入端 “悬空” 是不允许的,电位不定,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1右边没有接东西』 如果P1各引脚均 “悬空”,那么Z1A反相输入端、cZ1C反相输入端和Z1D ...

完成的电路是这样的,太大了 截图不方便

我把CJ3除了8,9,10引脚以外的线都拆掉了

网友:
估计运放是PNP型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成的电路是这样的,太大了 截图不方便 我把CJ3除了8,9,10引脚以外的线都拆掉了

这个 F701-1.pdf 文件中的电路,和首帖电路一致,只差了几个100pF电容,仍然是Z1A反相输入端、Z1C反相输入端和Z1D同相输入端 “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