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基础一个疑问,读取时序图怎么理解呢?

楼主:
不好意思,问个很基础的问题,先谢谢了。

最近看一个读取时序图,如下:

这个图大致意思我理解,在中断触发后,先设置A0 位,然后把片选CS设置成低电平,然后把RD 设置成低电平,然后等一段时间(trdldv, data out valid from RD)就能从D0-D7读数据了。

但是我不理解那个“CS low to RD low” 最小要5纳秒对我的程序处理有啥影响?难道我必须在把CS设置成低电平后delay至少5ns才能去设置RD为低电平么?我就不能把CS和RD同时设置成低电平么?难道是他只检测电平的下降沿和上升沿,然后在CS拉低之后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5ns来初始化RD下降沿检测的电路,所以同时拉低CS和RD会导致芯片没法识别到RD下降沿?

而且我发现5ns,20ns这种速度延时还不那么简单耶,我STM32F103给的库函数最少都是以us为延时单位的,要延时那么一点点ns也不容易啊,STM32F103主主频才72MHz,一条指令就要13ns多一点,意思就是5ns延时我完全可以忽略哦,反正两条指令必然超过5ns了。那20ns延时我随便跑一两条空指令来满足延时?

网友A:
把CS设置成低电平后,当RD/为低时,读取数据或者命令。

不一定非写个delay

网友B:
我理解的是要控制芯片第一步是片选,一搬在CS拉低后外设芯片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正常工作,所以RD最少要等CS变低后5ns才能拉低,一搬数据输出都是沿检测,所以我觉得你理解的RD下降沿是对的,然后D0~D7总线会在RD拉低(下降沿)后最多20ns内输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S设置成低电平后,当RD/为低时,读取数据或者命令。 不一定非写个delay

文档写的RD的类型是IN得嘛,就是说我应该主动去设置RD的电平为低,不是等他成为低之后我去读。如果是我要去读RD来判断,那RD的类型应该是OUT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要控制芯片第一步是片选,一搬在CS拉低后外设芯片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正常工作,所以RD最少要等CS变 ...

我去试试去。不过我感觉好扯哦,居然还有最多20ns输出数据的这种情况,那意思是他芯片其实还是有可能更快的,不过你程序去读就必须至少等20ns,因为你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读了。那“MAX”这个词在这里就没意义嘛,因为我程序也不敢15ns就去读啊,反正我程序都要等20ns,他应该写"MIN:20ns”输出数据撒。。。

网友:
CS可以一直拉低,RD如果和前次读写相同即不需考虑

除非是多个外设要访问,一般都保持cs的选中状态,另外一个情况是数据不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试试去。不过我感觉好扯哦,居然还有最多20ns输出数据的这种情况,那意思是他芯片其实还是有可能更快 ...

RD是我们操作的,所以他要求我们在操作完CS后最少要等5ns以后能才操作,而数据输出是器件操作的,他是在保证RD下降沿后20ns内肯定给把数据输出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是我们操作的,所以他要求我们在操作完CS后最少要等5ns以后能才操作,而数据输出是器件操作的,他是在 ...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是我们操作的,所以他要求我们在操作完CS后最少要等5ns以后能才操作,而数据输出是器件操作的,他是在 ...

啊,确实,这样理解就能说得通了。不过一个图里面 表示MIN, MAX针对的主语不同也不特殊标注一下也是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