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变绝对值编码器的方法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凭借着“光刻”般密集的蚀刻密度,使用得在直径方向和“圆周方向”都可以蚀刻出非常密集的通道。

凭借着上述技能,带来了2大好处:一是一圈分辩率大提高,二是能够通过“格雷码”来实时记录绝对值地,不受断电影响,而且无须额外电源。

第1点,一圈的分辩率这个是先天性的,基本无法改,

我想,第2点我们是有办法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额外增加一个EEPROM或FLASH,

实时记录下圈数和刻度数,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断电记亿功能?

网友:
第二点如果是格雷码输出你不需要改变,不管断不断电每次读到的都是绝对位置。 如果是增量脉冲输出,即使你加了记忆功能也无法在断电的时候检测编码器的位置变化,所以必须实时在线才能保证记录的位置和实际位置一致。

网友:
『我们额外增加一个EEPROM或FLASH,实时记录下圈数和刻度数,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断电记亿功能?』

若是断电后编码器转动了呢?

网友:
从零位标记开始计算的脉冲数量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