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怎么操作配置文件啊

楼主:
各位大佬

操作比如ini配置文件,或linux配置文件的类型,或者能否直接更改json文件?现在是每次都要重写json,太麻烦了

网友A:
micropython中有ujson库,用法和PC上的一样。

文件操作也和PC上一样,需要注意受flash性能限制,文件写入是比较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中有ujson库,用法和PC上的一样。   文件操作也和PC上一样,需要注意受flash性能限 ...

也就是说我每改一次都要重新写整个文件啊?

比如我有下列配置:

A=1,B=2,C=3,D=4,E=5,F=6

用ini配置的话,我改C,只改C就行,用json的话,我改完C要重写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我每改一次都要重新写整个文件啊? 比如我有下列配置: A=1,B=2,C=3,D=4,E=5,F=6 用ini ...

不太明白你的想法。micropython中有文件系统,一般的文件直接保存到文件系统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