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 I/O口输出功能的使用

楼主:
树莓派Pico的I/O口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了控制板载的LED,还可以使用Arduino接口所提供的I/O资源来控制风扇,乃至利用多个I/O口来实现流水灯等。

1.点亮外挂LED

利用LED灯的例程,借用Arduino接口的引脚,即可点亮外挂的LED,其效果如图1所示。

图1点亮外挂LED

2.风扇控制

在前面的基础上,若将LED换为风扇,则可对风扇的转速加以调节,其程序如图2所示。

图2 风扇控制程序

由于程序中调用了延时函数,故风扇处于时断时续的运行状态,自然其速度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通电时间越短,则速度越低,其整体构成如图3所示。

图3硬件构成

此外,若利用板上的LED 来指示风扇的工作状态,则其程序如图4所示。

图4状态指示程序

图5 风扇转动效果

动画效果:

3.流水灯效果

板上只有一个LED是无法展示流水灯效果的,外挂一个多段的集成式LED显示块即可达到目的。

实现流水灯演示的程序如下: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l1 = machine.Pin(21, machine.Pin.OUT)
l2 = machine.Pin(20, machine.Pin.OUT)
l3 = machine.Pin(13, machine.Pin.OUT)
l4 = machine.Pin(18, machine.Pin.OUT)
l5 = machine.Pin(17, machine.Pin.OUT)
l6 = machine.Pin(16, machine.Pin.OUT)
l7 = machine.Pin(15, machine.Pin.OUT)
l8 = machine.Pin(14, machine.Pin.OUT)
while True:
    l1.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1.value(0)
    utime.sleep_ms(200)
    l2.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2.value(0)
    utime.sleep_ms(200)
    l3.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3.value(0)
    utime.sleep_ms(200)
    l4.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4.value(0)
    utime.sleep_ms(200)
    l5.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5.value(0)
    utime.sleep_ms(200)
    l6.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6.value(0)
    utime.sleep_ms(200)
    l7.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7.value(0)
    utime.sleep_ms(200)
    l8.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8.value(0)
    utime.sleep_ms(200)

图6流水灯效果

动画效果:

4.递增点亮效果

在流水灯的基础上,还可以将演示效果改为递增的点亮效果。

实现递增点亮效果的程序如下: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l1 = machine.Pin(12, machine.Pin.OUT)
l2 = machine.Pin(20, machine.Pin.OUT)
l3 = machine.Pin(13, machine.Pin.OUT)
l4 = machine.Pin(18, machine.Pin.OUT)
l5 = machine.Pin(17, machine.Pin.OUT)
l6 = machine.Pin(16, machine.Pin.OUT)
l7 = machine.Pin(15, machine.Pin.OUT)
l8 = machine.Pin(14, machine.Pin.OUT)

l1.value(0)
l2.value(0)
l3.value(0)
l4.value(0)
l5.value(0)
l6.value(0)
l7.value(0)
l8.value(0)

while True:
    l1.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2.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3.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4.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5.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6.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7.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8.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1.value(0)
    l2.value(0)
    l3.value(0)
    l4.value(0)
    l5.value(0)
    l6.value(0)
    l7.value(0)
    l8.value(0)
    utime.sleep_ms(200)

图7递增点亮效果

动画效果:

网友A:
风扇的板子上有驱动电路吗?

网友B:
看了楼主的驱动电机带的是2叶风扇

另外一个话题,通常风扇是3片扇叶的,转轴心不对称的奇数片扇叶设计

2片叶的风扇如何平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的板子上有驱动电路吗?

应该有,否则I/O的驱动电流没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驱动电机带的是2叶风扇 另外一个话题,通常风扇是3片扇叶的,转轴心不对称的奇数片扇叶设计 ...

只要重心落在轴心即可

网友C:
感觉还不错,楼主的外设模块还是比较多的!看着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不错,楼主的外设模块还是比较多的!看着挺好的!

哈哈,新置的。

网友:
有点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
树莓派Pico确实好玩的多

网友D:
楼主,py好入门么?,使用后比起C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py好入门么?,使用后比起C怎么样

比较好用,最好有一本合适的入门学习资料。与C语言相当吧,但没有C语言的指令那么多,向深处学习可能要难一些,大家用时可能多依托于已开发好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