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提示错误Board Clearance Constraint 如何解决

楼主:
如题,如下图:PCB进行规则检查的时候提示Board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il) (All)

求解为啥,应该是覆铜的距离报错了。

网友A:
从你的PCB图上看是你的覆铜是直接覆到了边缘的,没有距离,但是你下面的规则里面是设置了最小间距是30mil的啊,所以改下覆铜的规则重新覆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PCB图上看是你的覆铜是直接覆到了边缘的,没有距离,但是你下面的规则里面是设置了最小间距是30mil的 ...

如下图,我的板边距离到覆铜是30mil,和设置一致。但是下面依旧有错误,不知道提示的out of board是啥意思

网友:
你找一下

规则设置里面的这个规则,看下这里怎么设置的,然后改一下吧。看看还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倒角的和设置线的规则不能为30MIL   和全局有冲突 你多设置一个规则 设置优先级  是否可以解决  你试试

网友:
需要修改安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