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小辉测评

楼主:
让我说句实话吧

现阶段MCU开发板打不赢ESP32真的就是没有前途。

硬件外设上肯定是不如esp32的,这个没啥说的了。

其实我是树莓派的老粉了

关于raspberry pi pico的信息我就不多介绍了,直接给几个关键词吧

  • 售价4$
  • 微控制器
  • MicroPython/C/C++
  • 树莓派基金会自研RP2040芯片

两本官方推荐的书:

先卖关子!RP204这个命名很有趣!!!

外观就是这样,相对来说还行听小巧的

                                                                                                    ▲RP2040芯片

▲ Pi Pico电路板的正反面

▲ Pi Pico电路板的正反面

性价比

供电

Pi Pico管脚功能定义图

环境配置

Pico上可以运行MicroPython或者C/C++程序,这里我主要讲一下如何运行MicroPython

我常用STM32F1系列 KELI是我常用的工具,但这次我要用MicroPython,体验一下PY的魅力

Pico作为微控制器,上面没有操作系统,所以不可能直接在上面进行代码编写与调试,只能将其连接在另一台PC上,写好代码后传输至Pico运行。

连接Pico

官方推荐使用运行Raspbian系统的树莓派,我没有,除了有个树莓派4B,里边还有程序就不要乱弄了

注意连接时要用手按着白色的BOOTSEL键,连接好后再松手

UF2配置

⚠我用的是MicroPython

下载网站: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mentation/rp2040/getting-started/#getting-started-with-micropython

直接拉过去,他会弹出重装,等着就行

下载地址:https://thonny.org/

其他的直接下一步就可

打勾(是否创建桌面)

其他的直接下一步就可

打勾(是否创建桌面)

安装完成

这样就好使了

重点来了我们要安装树莓派官方插件一个Thenny的插件(Thenny-pico)

新版的Thenny集成了插件(不用安装)

又是一个重点

你会很懵逼(发现没有菜单栏)-----→最大化点击切换一般模式(如下图)

先切换解释器

点击Python x.x.x在解释器选项中选择Raspberry Pi Pico

这样就管用

程序如下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led_onboard = machine.Pin(25, machine.Pin.OUT)
##定义GPIO引脚

    ##循环
while True:
    led_onboard.value(1)
    utime.sleep(0.1)
    ##延时
    led_onboard.value(0)
    utime.sleep(0.1)
    ##延时

端口选择

在电脑上,端口选择为,接入Pico之后,电脑识别到的COM口号

在树莓派上,端口识别为/dev/ttyACM0.

然后确定

确定之后,可以看到在命令行界面会有多处Raspberry Pi Pico的信息,现在就可以在这里输入MicroPython程序控制树莓派pico了

网友:
Thonny的文件上传功能很实用,但是REPL没有kitty方便。

网友A:
你真是树莓派的铁粉。怎么有2块Pc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树莓派的铁粉。怎么有2块Pcio??

观察细致

网友:
铁粉,我也想玩树莓派!!!后面又机会一定要玩一下

网友:
观望树莓派很久了,迟迟不敢入手,只因为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