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替代 MCU 踩坑记

楼主:
  作为一名蝴蝶粉,对STM32缺货涨价事情表示遗憾。但是不论做产品还是DIY玩,成本也不可能不在乎(说不在乎也是有限度的)。

  去年下半年我设计了一个作品(算少量批量做的产品),板子上有些地方需要个MCU进行简单的控制。因为我用 STM32 系列用得最熟悉,就选了差不多最便宜的 20 脚 STM32F030F4P6 来用。当时两块多一片吧,也不是最便宜的 MCU 方案,但这样对我来说开发起来最快。一个月后第二批采购的时候,同一卖家的报价就涨了不少,不过还是继续用了。再过了一个月,居然又涨了价,于是我换成了引脚兼容的 STM32L010F4P6,从STM32天猫店买的,四元不到。虽然比原来的还是贵,但比当时的 F030F4P6 要便宜。

  再后来,STM32F030 的价格离谱了(虽然 MCU 成本占比并不大),我就开始选择国产替代了。

  尝试 #1, CKS32F030F4P6.  据说是二进制兼容 STM32F030 的,价格又便宜。买来样片一试,居然可以用 ST-Link 下载,被 ST-Link Utility 识别为 STM32F030 了。原来的 HEX 不作改动直接烧写,运行效果和 STM32 一样。因为我要的功能很简单,只是我用到的功能验证没有问题,不代表 100% 和 STM32 兼容。便宜好用,可是,今年初也缺货涨价了。

  尝试 #2. HK32F030MF4P6.  当我发现国产替代的 MCU 也开始缺货,就考虑下其它方案了,不排除以后用 C51 带代替。因为还有引脚兼容要考虑,我把 PCB 修改成了兼容 STM8S003 的,不兼容 STM32F030 了。接着,发现了 HK32F030MF4P6 这个奇特的型号。这家厂家还有叫做 HK32F030F4P6 的型号,后者是和 STM32F030 引脚兼容的。而前者,却是兼容 STM8S003. 我测试样品发现它并不能被 ST 的工具识别,只能用 OpenOCD 来自己写脚本程序下载了。虽然引脚分布变了,但一看手册我发现这和 STM32 的寄存器基本上是一回事,所以用个 STM8S 的小板子放了段代码进去,运行点灯没问题,就投板子做去了。

  尝试 #3. XM1008F6P6.  最近的事情,我有另一个作品用 STM32F031F6P6 的需要再做,但因为缺货也得找替代型号了。CKS32F031 已经买不到了。搜索找到这个型号号称可以兼容 ST 的 F030/031, 价格还不贵。好象厂家正在做推广,买样片还包邮顺丰,那就先验证。居然又是可以被 ST 工具识别成 STM32F0 的,但是我的代码烧进去不能正常工作了。

  下面说踩的坑了: XM1008 这个,我遇到原来 STM32 代码不兼容的地方有两个。(1) GPIO.BSRR 这个寄存器,在 STM32 中是可以 32-bit/16-bit/8-bit 读写的,但是在 XM1008 上面,BSRR 的高16位用一个半字操作来写,就无效了——源代码改一下就能解决。但是这暗示着 XM1008 可能在寄存器的访问方式上与 STM32 不完全一致。(2) 这个其实是我在 STM32 的代码中有bug, 但是STM32却按我的意图工作了,在 XM1008 上严格地失败。我操作 SYSCFG 的 CR 寄存器改变内存映射,却没有在 RCC 中将 SYSCFG 使能。这个错误操作在 STM32 上居然成功起了作用。

  HK32F030MF4P6 的坑,因为板子刚焊回来,是才调试的。这里的坑倒是费了我不少工夫找问题。这个芯片,可以看成 STM32F030 的一个变种。虽然比较头文件的寄存器定义,跟 STM32 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魔鬼可能在细节里面)我修改过引脚使用的程序烧进去就不工作了,而且不能重新烧程序,SWD 口连不上……

  我的程序用了 STOP 模式,靠外部中断唤醒。按照 STM32 上的经验,在 STOP 模式下是能用 SWD 调试的,除非把 DBGMCU 里面允许低功耗调试的开了。奇怪的是,我用复位引脚也不能让 SWD 连上(Connect under reset),这个 MCU 变砖了一样。

  为了找问题,我用了实验板和另外一片芯片,在代码中加了一段延时用于调试器介入。我发现了 MCU 的 SCB.CR 的 SLEEPDEEP 位不设置的话,外部中断可以唤醒,也就是在普通 Sleep 模式工作是正常的。为什么用 STOP 模式就不正常呢?而且,在 STOP 模式进入之后,不但外部中断不能唤醒,复位脚也不起作用。

  后来我注意到这产品手册上提到,除了电源脚外,引脚都可以做 GPIO.  哦,是,NRST 脚也可以做 GPIO. 仔细核对,NRST 脚也就是 PA0. 而我的代码将默认引脚都设置成 analog 模式去了。所以,要给 PA0 设置成 AF 才可以作复位。

  复位脚问题解决了。但是 STOP 模式下还是不能复位。奇怪了,我测量了下工作电流,还没有达到 STOP 模式那么低。再对照下手册,HK32F030M 有 Sleep, Deep Sleep, STOP 模式,比 STM32F030 多了一个 Deep Sleep. 而我测量的电流,似乎和 Deep Sleep 差不多。难道休眠模式错了?

  按照手册给出的说明,我设置 SLEEPDEEP 位进入 STOP 模式并没有问题。这坑从哪里来的?

   然而,我将 PWR.CR 的 LPDS 位写1之后,居然就成功了。电流也小了,也可以NRST脚复位了。

网友:
坑不少,好在解决了!谢谢楼主分享哈哈

网友A:
你这淘替代的能力很强啊, XM1008F6P6,都没听过的品牌,你是咋淘到的

网友:
现在有的MCU刚一出生,就号称可以替代STM32,,,楼主的分享值得借鉴

坑确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淘替代的能力很强啊, XM1008F6P6,都没听过的品牌,你是咋淘到的

淘宝搜到的。

网友:
补充一个 HK32F030M 的坑:

从STOP模式恢复以后,内部RC振荡器(HSI)的频率稳定时间比STM32明显长了。我的程序中唤醒之后就启用了定时器来检测外部脉冲沿,结果就是推算的时间不准确。

网友B:
有好多都不知名的替代啊。昨天还是前天还看到个也是介绍替代的,什么GOF的,百度搜半天就看到咱论坛网友分享的那个贴

网友C:
楼主比较幸运,我的 XM1008。ST LINK根本就不识别,加焊也识别不了。一脚踢飞,永不启用。

网友:
感觉前路漫漫尽是埪啊。如何是好。

网友:
小厂家的还是不要使用为好。103香水股票应该封杀严惩!中国应该停止提供封装,出口化学酸性,原材料和半导体硅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比较幸运,我的 XM1008。ST LINK根本就不识别,加焊也识别不了。一脚踢飞,永不启用。

还是要有定力。

网友:
投机倒把的代理应该严惩不贷。现在的商家需要好好整顿了!

网友:
雅特力试试呢。好像兼容性挺强的。电气、寄存器这上千上万个参数,遇到了可能就是麻烦事,关键是能兼容,但是最后的结果依据环境有偏差,这才麻烦。

网友D:
XM1008 拿几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XM1008 拿几片试试。

不过这芯片估计最多只能是暂时替代。一是价格也不低了。二是除了datasheet外。没有任何资料。也没库文件。

有时间静下心来移植的话还是推荐雅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miaa 发表于 2021-4-13 16:09 XM1008 拿几片试试。   不过这芯片估计最多只能是暂时替 ...

准备拿点试试。

采购告诉我:问淘宝。直接说缺货。

惊 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直接回:算了。不要了。

网友:
华大的单片机坑多吗?最近入门替换103

网友E:
现在虽然网络很发达,但有些资讯绝对封闭!受贸易战影响,进口芯片涨价可以理解,但国内的芯片价格也一起发疯……

网友:
虽我缺芯,但楼主很用心,棒棒哒

网友:
谢谢楼主,搞替换这么多坑!

涉及到兼容要花好多精力去做.

听说韩国LG有款ARM M3内核的  有稳定的货源。

不过量小就不要问了,某宝,东东是不会卖的。

M:13四二四33二一91

网友:
高尚的楼主,非常用心,看过你帖子受益匪浅,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虽然网络很发达,但有些资讯绝对封闭!受贸易战影响,进口芯片涨价可以理解,但国内的芯片价格也一起发 ...

同意!韩国LG的是有货源的,只是消息不是很顺畅!

网友:
只要编译器支持uint32_t类型,就可以使用。有一个韩国LG的合适并能稳定供货的MCU。

一三私二私三三二一韭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淘替代的能力很强啊, XM1008F6P6,都没听过的品牌,你是咋淘到的

这个叫芯马,淘宝上有卖样片,褒贬不一,样片销量不错,批量货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多都不知名的替代啊。昨天还是前天还看到个也是介绍替代的,什么GOF的,百度搜半天就看到咱论坛网友分 ...

是我呀,管理员大人,不过我们目前只有替代103CBT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叫芯马,淘宝上有卖样片,褒贬不一,样片销量不错,批量货不足

搞个DEMO跟方便啦,买什么样品

一三私二私三三二一韭一

网友G:
现在就在一个坑里面,不晓得爬的出来不。。。

nmg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就在一个坑里面,不晓得爬的出来不。。。

哪款芯片,进了什么坑,欢迎来论坛发帖分享

分享发帖的,就能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款芯片,进了什么坑,欢迎来论坛发帖分享   分享发帖的,就能爬出来了

华大的F072,现在操作EEPROM读写数据有问题,读或写数据会导致部分不成功,概率大,以前使用的是C8051、STM32,现在移植到072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也出现过问题,就是用一个IO模拟PWM输出驱动喇叭发声,同一个端口(如PC)上的其他IO作LCD的控制用,结果发现对LCD的操作会影响到PWM的输出,导致声音有杂音,不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款芯片,进了什么坑,欢迎来论坛发帖分享   分享发帖的,就能爬出来了

华大的F072,现在操作EEPROM读写数据有问题,读或写数据会导致部分不成功,概率大,以前使用的是C8051、STM32,现在移植到072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也出现过问题,就是用一个IO模拟PWM输出驱动喇叭发声,同一个端口(如PC)上的其他IO作LCD的控制用,结果发现对LCD的操作会影响到PWM的输出,导致声音有杂音,不纯

nmg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华大的F072,现在操作EEPROM读写数据有问题,读或写数据会导致部分不成功,概率大,以前使用的是C8051、S ...

EEPROM那个你使用的硬件I2C还是I/O模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EEPROM那个你使用的硬件I2C还是I/O模拟的?

IO口模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华大的F072,现在操作EEPROM读写数据有问题,读或写数据会导致部分不成功,概率大,以前使用的是C8051、S ...

@gao_hex 给了一个建议,你可以试试:那个PWM的话你让他用定时器中断生成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IO口模拟的。。。

试没试过只使用EEPROM代码做下测试,看会不会出现数据有问题的情况,我觉得你代码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I2C的上拉电阻都正确焊接了吗?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o_hex 给了一个建议,你可以试试:那个PWM的话你让他用定时器中断生成一个

PWM驱动喇叭的问题已经搞定了,

LCD开始采用的是:

 M0P_GPIO->PBOUT_f.PB14 =0
 M0P_GPIO->PBOUT_f.PB13 =1
M0P_GPIO->PBOUT_f.PB12 =0

赋值方式操作的,出现干扰

后来改为:

M0P_GPIO->PBBSET =0x4000
 M0P_GPIO->PBBCLR =0x2000
 M0P_GPIO->PBBSET =0x2000

 M0P_GPIO->PBBCLR =0x1000
 M0P_GPIO->PBBSET =0x1000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试没试过只使用EEPROM代码做下测试,看会不会出现数据有问题的情况,我觉得你代码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

现在的测试就是仅测试,其他的代码都注释了,只留下串口(也在同一个端口上,不知道有么有影响)。上拉电阻10K、4.7K(这个值FAE建议)都试了,都是一样的问题。

做过这样的测试,

一个测试是,先用一个写数据的函数写入数据(只写入一个地方,暂名为A页,20个字节非0数据),然后在main的循环里读取不同页的数据,上传PC验证,发现,其他不同的页的数据(以前写入过数据)可以读出来;但A页的数据读出来全为0(应不叫全为0,读数据之前,缓冲区清0了,应该是没读出数据);

另一个测试是:也是先用一个写数据的函数写入数据(与上同一页,暂名为A页,20个字节非0数据),然后在main的循环里只读取A页的数据,上传PC验证,发现则可以读出A页的数据,说明可以写入数据或可读出数据

奇怪的是,在循环里读取多个不同页的数据,会导致A页读不出来,单独读取A页的数据则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测试就是仅测试,其他的代码都注释了,只留下串口(也在同一个端口上,不知道有么有影响)。上拉电 ...

第一个测试A页的数据全是0,先确定是读取正常了读出来的数据确实都为0,还是因为通信问题,通信中断了,导致显示的是之前清零后的缓冲区的数据。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缓冲区设置为非0数据。

第二个问是,如果只读写A页数据则正常,回到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因为读其它页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A页的数据覆盖了(可能性不大),另一种可能是因为读其它页导致通信出现问题,EERPOM不影响,或者单片机的判断逻辑出问题导致不能正常读取A页。可通过我说的第一个测试验证。

另外也可以使用你的第一个测试,代码里上电即打印A页数据,然后先写A再读其它页,在读A为0时整个板子断电,上电后查看A页的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华大的F072,现在操作EEPROM读写数据有问题,读或写数据会导致部分不成功,概率大,以前使用的是C8051、S ...

提醒一下,华大的单片机比如你F072调试好了,换成L072你可是需要全部重新调试的,因为底层驱动都不一样,,,所以感觉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提醒一下,华大的单片机比如你F072调试好了,换成L072你可是需要全部重新调试的,因为底层驱动都不一样, ...

他使用的软件模拟I2C,理论上只要GPIO配置好,时钟速率不超就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使用的软件模拟I2C,理论上只要GPIO配置好,时钟速率不超就应该不会出问题。

昨天又去车间拿了一块板子来测试I2C读写数据,则没有问题,这让我有点怀疑是不是EEPROM的芯片有问题,准备再拿几块板子来测试是不是读写数据没问题

一开始是没有怀疑IC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提醒一下,华大的单片机比如你F072调试好了,换成L072你可是需要全部重新调试的,因为底层驱动都不一样, ...

恩,这个区别我是知道的。

昨天又去车间拿了一块板子来测试I2C读写数据,则没有问题,这让我有点怀疑是不是EEPROM的芯片有问题,准备再拿几块板子来测试是不是读写数据没问题

一开始是没有怀疑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这个区别我是知道的。 昨天又去车间拿了一块板子来测试I2C读写数据,则没有问题,这让我有点怀疑 ...

特殊时期,芯片值得怀疑。

网友:
楼主写的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