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必看c语言编程基础(2)

楼主:
  变量

  变量就是其值可以改变的量。变量要有变量名,在内存中占据一定的存储单元,存储单元里存放的是该变量的值。不同类型的变量其存储单元的大小不同,变量在使用前必须定义。

  (一)整型变量

  整型变量分为4种:基本型(int)、短整型(short int 或short)、长整型(long int 或 long)和无符号型(unsigned int ,unsigned short,unsigned long)。

  不同的编译系统对上述四种整型数据所占用的位数和数值范围有不同的规定。

  (二)实型变量

  C语言中,实型变量分为单精度类型( float )和双精度类型( double )两种。如:

  float a , b ; double m ;

  在vc中,float 型数据在内存中占4个字节(32位),double型数据占8个字节。单精度实数提供7位有效数字,双精度实数提供15~16位有效数字。实型常量不分float型和double型,一个实型常量可以赋给一个float 型或double型变量,但变量根据其类型截取实型常量中相应的有效数字。

  注意:实型变量只能存放实型值,不能用整型变量存放实型值,也不能用实型变量存放整型值。

  (三)字符变量

  字符变量用来存放字符常量,定义形式:

  char 变量名;

  其中关键字char定义字符型数据类型,占用一个字节的存储单元。

  例:char cr1,cr2; cr1= ‘A’ , cr2=‘B’ ;

  将一个字符赋给一个字符变量时,并不是将该字符本身存储到内存中,而是将该字符对应的ASCII码存储到内存单元中。例如,字符 ′A′ 的ASCII码为65,在内存中的存放形式如下:0

  由于在内存中字符以ASCII码存放,它的存储形式和整数的存储形式类似,所以C语言中字符型数据与整型数据之间可以通用,一个字符能用字符的形式输出,也能用整数的形式输出,字符数据也能进行算术运算,此时相当于对它们的ASCII码进行运算。

  类型的自动转换和强制转换

  当同一表达式中各数据的类型不同时,编译程序会自动把它们转变成同一类型后再进行计算。转换优先级为:

  char < int < float < double

  即左边级别“低“的类型向右边转换。具体地说,若在表达式中优先级最高的数据是double型,则此表达式中的其他数据均被转换成double型,且计算结果也是double型;若在表达式中优先级最高的数据是float型,则此表达式中的其他数据均被转换成float型,且计算结果也是float型。

  在做赋值运算时,若赋值号左右两边的类型不同,则赋值号右边的类型向左边的类型转换;当右边的类型高于左边的类型时,则在转换时对右边的数据进行截取。

  除自动转换外,还有强制转换,表示形式是:

  ( 类型 )(表达式); 例:(int)(a+b)

  讨论:当a值赋值为3.4,b值赋值为2.7,(int)(a+b)和(int)a+b的值分别为多少?

  C运算符认识

  C语言的运算符范围很广,可分为以下几类:

  、算术运算符:用于各类数值运算。包括加(+)、减(-)、乘(*)、除(/)、求余(%)、自增(++)、自减(--)共七种。

  、赋值运算符:用于赋值运算,分为简单赋值(=)、复合算术赋值(+=,-=,*=,/=,%=)和复合位运算赋值(&=,|=,^=,>>=,<<=)三类共十一种。 <="" span="">

  、逗号运算符:用于把若干表达式组合成一个表达式(,)。

  、关系运算符:用于比较运算。包括大于(>)、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和不等于(!=)六种。 <="" span="">

  、逻辑运算符:用于逻辑运算。包括与(&&)、或(||)、非(!)三种。

  、条件运算符:这是一个三目运算符,用于条件求值(?

  、位操作运算符:参与运算的量,按二进制位进行运算。包括位与(&)、位或(|)、位非(~)、位异或(^)、左移(<<)、右移(>>)六种。

  8、指针运算符:用于取内容(*)和取地址(&)二种运算。

  9、求字节数运算符:用于计算数据类型所占的字节数(sizeof)。

  10、特殊运算符:有括号(),下标[],成员(→,.)等几种。

  另外,按参与运算的对象个数,C语言运算符可分为:单目运算符 (如 !)、双目运算符 (如+,- )和三目运算符 (如 ? : )。

  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

  一、 基本的算术运算符

  (1)+(加法运算符或正值运算符,如2+5)。

  (2)-(减法运算符或负值运算符,如4-2)。

  (3)*(乘法运算符,如3*8)。

  (4)/(除法运算符,如11/5)。

  /的运算分为两种情况:

  a、“除”的左右两边都为整数时,所得结果必然是整数(注意:仅取整数部分,不是四舍五入)

  比如:5/2的值为2,不是2.5,1/2的值为0。

  b、“除”的左右两边至少有一个是实型数据(即小数)时,所得结果为实型数据。

  比如:5/2.0的值为2.5,7.0/2.0的值为3.5.

  (5)%(模运算符或称求余运算符,%两侧均应为整型数据,如9%7的值为2)。

  需要说明的是:当运算对象为负数时,所得结果随编译器不同而不同,在vc中,结果的符号与被除数相同,比如:13%-2值为1,而-15%2值为-1。

  二、 算术表达式和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

  算术表达式是用算术运算符和括号将运算量(也称操作数)连接起来的、符合C语言语法规则的表达式。运算对象包括函数、常量和变量等。

  在计算机语言中,算术表达式的求值规律与数学中的四则运算的规律类似,其运算规则和要求如下。

  (1)在算术表达式中,可使用多层圆括号,但括号必须配对。运算时从内层圆括号开始,由内向外依次计算各表达式的值。

  (2)在算术表达式中,对于不同优先级的运算符,可按运算符的优先级由高到低进行运算,若表达式中运算符的优先级相同,则按运算符的结合方向进行运算。

  (3)如果一个运算符两侧的操作数类型不同,则先利用自动转换或强制类型转换,使两者具有相同类型,然后进行运算。

  三、 自增自减运算符

  作用:使变量的值增1或减1。

  如:++i,--i (在使用i之前,先使i的值加1、减1)。 i++,i-- (在使用i之后,使i的值加1、减1)。

  (1)只有变量才能用自增运算符 (++)和自减运算符(--),而常量或表达式不能用,如10++或(x+y)++都是不合法的。

  (2)++和--的结合方向是“自右向左“,如 -i++ ,i的左边是负号运算符,右边是自增运算符,负号运算和自增运算都是 “自右向左“结合的,相当于 -(i++)。

  在循环语句中常用到自增(减)运算符,在指针中也常用到该运算符,考生要弄清楚“i++”和“++i”及“i--”和“--i”的区别,特别弄清楚表达式的值和变量的值。

  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

  一、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

  赋值符号 “=“就是赋值运算符,作用是将一个数据赋给一个变量或将一个变量的值赋给另一个变量,由赋值运算符组成的表达式称为赋值表达式。一般形式为:

  变量名 = 表达式

  在程序中可以多次给一个变量赋值,每赋一次值,与它相应的存储单元中的数据就被更新一次,内存中当前的数据就是最后一次所赋值的那个数据。

  例:a=12; 此表达式读作“将10的值赋值给变量a”。

  a、如果赋值号两边的运算对象类型不一致,系统会自动进行类型转换,转换的规则:将赋值号右边表达式的值的类型转换成赋值号左边变量的类型,

  例:int y=3.5; 在变量y中最终存储的是整数3。

  b、 可以将复制表达式的值再赋值给变量,形成连续赋值。

  例如:x=y=25 是一个连续赋值表达式,x=y=25 等价于x=(y=25),所以表达式x=y=25 最终的值为25 。

  二、复合的赋值运算符

  在赋值运算符之前加上其他运算符可以构成复合赋值运算符。其中与算术运算有关的复合运算符是:+=,-=,*=,/=,%= 。

  两个符号之间不可以有空格,复合赋值运算符的优先级与赋值运算符的相同。表达式n+=1等价于n=n+1,作用是取变量n中的值增1再赋给变量n,其他复合的赋值运算符的运算规则依次类推。

  如求表达a+=a-=a*a 的值,其中a的初值为12 。

  步骤:

  (1)先进行“a-=a*a“运算,相当于a=a-a*a=12-144=-132 。 (2)再进行“a+=-132“运算,相当于 a=a+(-132)==-264 。

  逗号运算符和逗号表达式

  在c语言中,逗号除了作为分隔符,还可以用作一种运算符----逗号运算符,用逗号运算符将几个表达式连接起来,例如a=b+c,a=b*c等称为逗号表达式。

  一般形式为:

  表达式1 ,表达式2 ,表达式3 , …,表达式n

  例:x=2,y=3,z=4

  逗号表达式具有从左至右的结合性,即先求解表达式1,然后依次求解表达式2,直到表达式n的值。表达式n的值就是整个逗号表达式的值。上述的逗号表达式的值就是表达式z=4的值4.需要注意的是,逗号运算符是所有运算符中级别最低的。

  例:有如下程序段:

  main() { int a=2,b=4,c=6,x,y; y=(x=a+b),(b+c); printf("y=%d,x=%d",y,x); }

  程序显示结果为:y=6,x=6

  讨论:将y=(x=a+b),(b+c);改为y=((x=a+b),b+c) 的程序结果?

  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

  一、 C语言中的逻辑值

  C语言中的逻辑值只有两个:真(true)和假(flase)。用非零代表真,用零代表假。因此,对于任意一个表达式,如果它的值为零,就代表一个假值,如果它的值为非零,就代表一个真值。只要值不是零,不管是正数,负数,整数,实数,都代表一个真值。例如-5的逻辑值为真。

  二、 逻辑表达式

  “&&”和“||”的运算对象有两个,故它们都是双目运算符,而!的运算对象只有一个,因此它是单目运算符。逻辑运算举例如下:

  (1)a&&b: 当&&两边都为“真”时,表达式a&&b的值才是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学中,关系式0

  (2)a||b: 当||两边有一个为“真”时,表达式a||b的值就是真。

  (3)!a: 表示取反,如果a为真,则!A为假,反之亦然。例如!-5的值就为0.

  在C语言中,由&&或||组成的逻辑表达式,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产生“短路“现象。

  (1)x && y && z ,只有当x为真(非0)时,才需要判别y的值;只有x和y都为真时,才需要去判别z的值;只要x为假就不必判别y和z,整个表达式的值为0。口诀:“一假必假”。

  例:(!5==1)&&(++i==0) (!5==1)表达式的值为0,所以计算机运行中就跳过(++i==0)此表达式,(!5==1)&&(++i==0)表达式的值为0.

  (2)x||y||z ,只要x的值为真(非零),就不必判别y和z的值 ,整个表达式的值为1,只有x的值为假,才需要判别y的值,只有x和y的值同时为假才需要判别z的值,口诀:“一真必真”。

  位运算

  一、 位运算符

  在计算机中,数据都是以二进制数形式存放的,位运算就是指对存储单元中二进制位的运算。C语言提供6种位运算符。

  二、位运算

  位运算符 & |~<< >> ∧ 按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的顺序是:

  位运算符中求反运算“~“优先级最高,而左移和右移相同,居于第二,接下来的顺序是按位与 “&“、按位异或 “∧“和按位或 “|“。顺序为~ << >> & ∧ | 。

  例1:左移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把“<< ”左边的运算数的各二进位全部左移若干位,由“<<”右边的数指定移动的位数,高位丢弃,低位补0。="" <="" span="">

  例如: a<<4 指把a的各二进位向左移动4位。如a=00000011(十进制3),左移4位后为00(十进制48)。

  例2:右移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是把“>> ”左边的运算数的各二进位全部右移若干位,“>>”右边的数指定移动的位数。

  例如: 设 a=15, a>>2 表示把右移为十进制3)。

  应该说明的是,对于有符号数,在右移时,符号位将随同移动。当为正数时,最高位补0,而为负数时,符号位为1,最高位是补0或是补1 取决于编译系统的规定。

  例3:设二进制数a是00 ,若通过异或运算a∧b 使a的高4位取反,低4位不变,则二进制数b是。

  解析:异或运算常用来使特定位翻转,只要使需翻转的位与1进行异或操作就可以了,因为原数中值为1的位与1进行异或运算得0 ,原数中值为0的位与1进行异或运算结果得1。而与0进行异或的位将保持原值。异或运算还可用来交换两个值,不用临时变量。

  如 int a=3 , b=4;,想将a与b的值互换,可用如下语句实现: a=a∧b;

  b=b∧a;

  a=a∧b;

  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

  C语言作为一门非常适合编程入门的语言,打好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学习资料分享交流群:910975213 入群有全套学习视频资料电子书免费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