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板“碰上”RTT测评】一:填坑,运行第一个亮灯程序

楼主:
这次的测评试用,主题是“国产自主RISC-V芯片+国产IoT OS”,刚好体验一下国产的强强联合,这次的AB32VG1 RISC-V板芯片配置也很强悍,常用的外设基本都有,而且RAM 192K, flash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8 Mbit

因为第一次使用这个系列的板子,所以需要在RT-Thread Studio中的SDK Manager下载支持包

这个包依赖于RT-Thread_Source_Code中的latest分支。

因为是RISC架构,还需要ToolChain_Support_Packages里的RISC-V-GCC,这个之前已经装过了,至此软件条件安装完毕。

这块板子优点很多,缺点么,就是资料少的可怜,甚至连官网居然都看不到这块板子的任何影子。还好在RT-Thread Studio中看到了点资料

新建一个模板工程来测试下

因为这周刚把RT-Thread Studio升级到最新,所以就遇到了第一坑,编译始终报错

rt_pin_get这个函数看着挺陌生的,之前没见过,然后在4.0.3的更新中看到了这么一段

然而这不是问题的根源,不论怎么设置和添加,一直各种报错,最后看到网上有人出现同样的情况,是因为RT-Thread Studio升级过程中导致的,最近刚升级到了2.1.0,只能将RT-Thread Studio卸载后,重新安装完整的最新版本。

重新安装后,编译一切OK

这块板子的下载是通过串口方式,所以目前还不能直接用RT-Thread Studio来下载,要用中科蓝讯提供的下载软件Downloader.exe

板子通过一根type-C线连接到电脑,因为电脑上之前已经有CP210X的驱动了,所以自动识别到串口

打开下载软件,只见一直显示的是串口在扫描中,很长一段时间会显示错误,再自动跳转回扫描中,周而复始

下载肯定是不可能的了,确认一下跳线帽J3,J1没问题

反复几次依旧。。。就试着更改跳线帽了,结果依旧不行

甚至怀疑自己拿到的是快有问题的板子了。无可奈何之际,忽然又有了一个试一试的想法,把驱动卸载了,装上板子提供的试试。

装完驱动,依旧来回试了试跳线帽,终于看到了就绪状态,反复试了几次,每次一插上一会就会成就绪态。以为要下载的是.bin或者.hex,软件只能识别.dcf后缀,所以在模板工程中加载文件

同样是CP2102,驱动居然不通用???

这不但是个下载软件,还是调试软件,支持finsh操作

也说明了第一个RT-Thread工程是成功的。

到这里就确认了手册中的大坑了,下载根本不是连接J3而是连接J5

打开RGB灯的三个引脚,亮个灯,第一篇目的就圆满完成

    uint8_t R_pin = GET_PIN(E,1);
    uint8_t G_pin = GET_PIN(E,4);
    uint8_t B_pin = GET_PIN(A,2);

    rt_pin_mode(R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G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B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R_pin, PIN_HIGH);
    rt_pin_write(G_pin, PIN_HIGH);
    rt_pin_write(B_pin, PIN_HIGH);

网友:
下载连接J5而不是连接J3,

手册竟然把烧录跳线帽搞错

说明国产厂家还是要细心一下

网友:
哈哈,能找到问题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提给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