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输出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电路图如下所示,L1,L2为电感。A点的输入波形是45V左右的直流电平,B点的输入波形如下图所示,阴影部分为MHz级别的方波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使用过程中NMOS很容易就烧坏了。

问题1:NMOS管起的作用为开关?

问题2:C 点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这不是输出直流的开关电源,也不像功率放大器。

网友A:
两幅示波器屏幕照片,第一幅照片上就是个直流信号,没有任何交流成份。这是电原理图中A点波形吧?

网友:
MOS管是起开关作用

升压拓扑电路又不全

MOS管烧的原因多了,看什么情景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幅示波器屏幕照片,第一幅照片上就是个直流信号,没有任何交流成份。这是电原理图中A点波形吧?

是的。这个直流信号就是A点波形。

网友:
MOS不带个负载吗?限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直流信号就是A点波形。

你这个电路,是想要干什么?或者说要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想要干什么?或者说要实现什么目的?

驱动一个小功率的发热丝,B点的波形占空比可调,占空比增大时,发热量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想要干什么?或者说要实现什么目的?

按照图中的情况分析,D点的波形有可能和B点的波形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一个小功率的发热丝,B点的波形占空比可调,占空比增大时,发热量增大。

『驱动一个小功率的发热丝,B点的波形占空比可调,占空比增大时,发热量增大。』

如果是想控制加热丝功率,直接用热丝替代首帖图中L1即可,C点右边的那些电容电感都可以不用。

若是热丝距离MOS管较远,怕PWM产生干扰影响其它设备工作,可以加用LC滤波,以保证热丝上电流近似为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一个小功率的发热丝,B点的波形占空比可调,占空比增大时,发热量增大。

首帖中说:“使用过程中NMOS很容易就烧坏了”。IRF460耐压200V,允许最大连续电流18A。你的电源电压45V,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首帖中MOS管门极裸露在外,容易烧坏,有可能是焊接过程中门极已经因静电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个小功率的发热丝,B点的波形占空比可调,占空比增大时,发热量增大。』 如果是想控制加热丝 ...

加热丝距离MOS管较远,从D点输出后通过同轴线传输1.5m左右,对地连接加热丝。通过调整B点信号的占空比来实现加热丝输出温度。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