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0000 和 &880000 都是红色,这两个红色有什么不同?

楼主:
邀请:@rain   @莫恩   @黑衣人   @songbo   @open82977352   @dontium   @忙忙草   @fengxin   参与回复

&FF0000  和  &880000 都是红色,这两个红色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个问题是  饱和度 不同的红色,是纯红色吗,还是掺入了其他颜色的颜料

网友:
你要问有什么不同,直接自己弄两种颜色自己感官上对比一下就好了。另外可以看看这两个颜色的具体参数。

这就好像咱们论坛的背景色一样。我们的背景色是白色,但是白色其实还有亮一点的白色,暗一些的白色,红调的白色,蓝调的白色。忘记了,一开始我们的背景好像是选的红调的白色吧,然后测试普遍反馈感觉太亮,然后改成蓝调的白色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A:
R分量的强度,你在色卡上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分量的强度,你在色卡上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非常感谢。请问 &FF0000  和  &880000 都是红色,这两种红色,我在配颜料的时候,是怎么调配出来。

网友:
FF0000应该是纯红色,要调出880000加入白色颜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