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不同亮度的红色是通过什么手段来 展现出来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参与回复

液晶屏上不同亮度的红色是通过什么手段来 展现出来的

网友:
RGB 三种基本颜色组合。

网友:
根据色彩的特性,即色度,亮度,饱和度,对你的问题有两种理解

1.一种是纯粹的亮度,那么这个只是跟驱动发光的电平有关

2.另一种是饱和度,这个跟颜色的电平有关

网友:
RBG三色按一定分量叠加呈现白色,单过BG按一定量减少,或增大R的分量,就增加了红色,编程一般可以用一个字节(255)代表饱和,则B=100,G=80,R=255,就表示很红了,如果降低,可以都减小,或只减小R

网友:
液晶呀,发光的物理特性

网友:
楼主应该多了解RGB的一些LED智能多色调光的东西

智能控制一般用PWM方式

网友A:
彩色LCD的像素所展现的光由白色背光源提供,光强由液晶的透光率决定,颜色则由滤光片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彩色LCD的像素所展现的光由白色背光源提供,光强由液晶的透光率决定,颜色则由滤光片决定。

非常感谢。请问 &FF0000  和  &880000 都是红色,这两种红色,由液晶的透光率不同形成不同强度的红光光强  在液晶屏上产生 &FF0000  和  &880000 这两种色彩的吗?

另外问一下题外话,在作画时  配颜料的时候, &FF0000  和  &880000 这两种 色彩 在颜料的组成和配比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 &FF0000  和  &880000 都是红色,这两种红色,由液晶的透光率不同形 ...

红色有很多种,单一的红色就只是亮度不同,当然是由液晶的透光率决定。

作画的颜料跟光源不同,前者是反射光,不适用光源的表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