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点阵8*8有正反之分么,正反接是不是就是图案颠倒了。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proteus里仿真是正常的,然后也去看了共阳共阴的区别。我买的共阳的点阵, 输入程序后只有四排量,我仿真的图案是箭头。

而我的实物是只有四排亮,而且跟箭头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接反了的问题,还是说其他接线问题,其实接线,关于74hc595 的接口如果都是一样的话,我看了好多型号的芯片,接口名字都不一样,如果名字不一样,但是属性功能都是一样的,那我的接线没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

按网上查的说有名字的那一面,指针朝下,指针从左往右是第一针,那我的第一针是接到了正方形的孔,不知道有没有接对。

还有proteus里8*8点阵是没有第一针的说法吧,就是正接,如果有的话,请指明。

网友A:
这个要看看你的实物那个点阵的规格书啊

网友:
用万用表量量各引脚就知道了。

如果用万用表不能点亮你的8*8点阵中的发光管,自己用两节电池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逐个点亮你的8*8点阵中的发光管,即可判断。

网友:
有阴极和阳极,接反了,肯定不亮。

网友:
proteus里16点阵8横8纵,分别各接一P口(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看你的实物那个点阵的规格书啊

我刚刚查了一下,proteus里的8*8点阵的引脚已经排好,上八个是阳极,管控列,下八个是阴极,管控行。那实物是没有按照这个排好么,那如果按规格书排序的话,那我可能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点阵规格书先看,然后74hc595的规格书也要看一下,看完之后再接线,这样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查了一下,proteus里的8*8点阵的引脚已经排好,上八个是阳极,管控列,下八个是阴极,管控行。那实 ...

实物不是这样排的吧。资料应该说的圈圈里的才是管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