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让人窒息的时钟

楼主:
让人窒息的PLL时钟

我先看看时钟吧

看起来是最大系统频率是64MHZ

配置系统频率先看看时钟树吧

说实话  复旦微的时钟树的画工真的太差太差了,如果是论文这个图都要被退稿了。还以为是随便画画的图呢

瞄了一眼,这个PPLX2就空在这里了?确定不是输入?

于是乎我想 我配合程序看看吧

什么鬼?全都是寄存器,没有任何宏定义??所有的配置都需要自己去看手册寄存器计算???

再看看ST的标准库或者HAL库,这时钟配置代码也太麻烦了吧,我得一个一个算???

服气,对新手或者程序修改极不方便。

真的很不方便!!!!

那我输出个频率看看吧

找半天,IO口没有MCO功能???我去

我还是老实看寄存器吧

系统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SYSCLKCR

RCHF控制寄存器

PLL控制寄存器

不能通过MCO输出,那就找个PWM看时钟频率吧

8MHZ的时候输出差不多200HZ

按照要求配置

怎么都不能工作??

这个时钟真的很让人捉急

这个PLL的输入必须是1M,还真的必须是1M,不分频城1M,程序跑步起来

我的个天呢!!!

终于32M的程序跑起来了。我的个天呢

然后我想64M的程序不就是PLL 2倍频作为输出么

于是乎,成功没有实现

于是我想到了上面那个图

PLL2X真的是空的???

我服气了。

就到这里吧,PLL时钟也算是跑起来

网友A:
结果还是PLL时钟跑起来了么,不错了

文档的空行也太大了吗吧

下次发帖超过多少收版面费了

网友:
这贴子被你编辑了多少遍?这么多换行。

网友B:
这个是从word文档里粘出来的吧,技术已经在开发word上传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从word文档里粘出来的吧,技术已经在开发word上传功能

WORD粘贴的效果我觉得挺好的 帖子编辑后会多一些换行,越编辑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WORD粘贴的效果我觉得挺好的 帖子编辑后会多一些换行,越编辑越多。

我去 怎么成了这样  发的时候说要审核 来不及看  是直接从WORD复制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还是PLL时钟跑起来了么,不错了   文档的空行也太大了吗吧 下次发帖超过多少收版面费了 ...

尴尬了 直接从WORD复制出来的 结果成这样

网友:
systeminit 的时钟配置,是需要快速完成跳转到main函数,而且不希望用户修改,所以全部寄存器操作。

时钟输出在GPIO章节有FOUT引脚,可以直接输出相关时钟。

64M是PLL的倍频写成63就可以了,注意flash插入2个wait。

FOUT和64M配置在复旦微提供的例程里都有。

时钟框图中PLLX2是用于ATIME的工作时钟,可以达到128MHZ。

手册和驱动的优化我们会持续进行。

感谢使用复旦微芯片,感谢提出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