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反相器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个TTL反相器典型电路中,当输入Vi为高电平时,T1饱和,T1的集电极电位VC1为高电平,导致T2导通,T1为NPN管,NPN管子饱和时,内部电流是从集电极流向发射极的,即:流入集电极的,那么,T2的基极电流从何而来的呢?此时,T1的集电极电流是从C到E的,怎么会有电流流入T2的基极呢?

网友:
楼主贴出的第三幅截屏图片(原书106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输入端为高电平,存在T2和T5情况下,T2和T5必然同时导通。此时绝对不是首帖所说;“当输入Vi为高电平时,T1饱和,T1的集电极电位VC1为高电平”,而是T1发射结反偏,T1集电结正偏。

网友:
『那么,T2的基极电流从何而来的呢?』

既然T1发射结反偏,T1集电结正偏,T2的基极电流是从电源正端(Vcc)经电阻R1、T1集电结、T2发射结、T5发射结到电源负端(GND)。

网友:
正因为电流是经电阻R1、T1集电结、T2发射结、T5发射结到电源负端(GND),经过三个正向PN结,所以书上才说T1基极电压为2.1V,即三个PN结正向压降。

网友:


网友:
数字电路(例如首帖提到的反相器7404)中,各管并不是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而是工作于开关状态,所以不能用线性放大状态管子的工作套到数字电路上。

实际上,该反相器中T1管输入端低电平时,是处于饱和状态。但T1管输入高电平时,T1已经不是三极管,也不是处于饱和状态,而是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发射结对电路整体没有影响,集电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对,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理解未到位。对于楼主图,输入高电平时,T1的工作点无法满足,这时只能看成是两个二极管,基极为正极,集电极和发射极为负极,于是电源经由R1和T1的集电结给T2提供很强的基极电流导致T2饱和,进而导致T4截止、T3饱和,于是输出低电平,构成反相。输入低电平时,T1的工作点建立,T1导通,T2失去了基极电流的来源于是截止,进而T3截止,而T4因R2提供基极电流而饱和进而输出高电平,构成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