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是由R:255 G:255 B:0 来形成,可是黄光的频率与 红光和绿光的频率不一样呀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参与回复

黄色是由R:255 G:255 B:0 来形成,可是黄光的频率与 红光和绿光的频率不一样呀,哪位能来讲解一下这个原理?谢谢大家.

网友A:
不错,黄色光和红色光以及绿色光的频率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的R:255 G:255 B:0 形成的黄色光与分光镜中的黄色光(例如钠的双黄线)不是一回事,仅仅是你的神经产生了 “黄色” 的感觉。

用分光镜看R:255 G:255 B:0的光,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

网友:
千万别以为 R:255 G:255 B:0 的光是单色光。不是的, R:255 G:255 B:0 仅仅是两种频率光的混合,给人以黄色的感觉而已。

网友:
光谱中的钠双黄线,每一条近似是单色光(说近似,是因为还有更精细的结构),具有确定的频率。而 R:255 G:255 B:0 是两个频率的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黄色光和红色光以及绿色光的频率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的R:255 G:255 B:0 形成的黄色光与分光镜中的黄色 ...

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请问什么资料上有介绍,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红绿混合的“黄光”只是人的错觉,是“等效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眼感受色彩的视锥细胞有红绿蓝3种组成,但每种并非只能感受单色光,而是有一定敏感范围。对黄色光而言,感受红绿的视锥细胞都会做出反应,于是用红绿混合光去刺激视锥细胞就会导致人眼发生错觉,以为看到的是黄色光。由此也可推知,对于视锥细胞色彩敏感段与人类不同的其它动物在观看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彩色显示器呈现的同一画面时,感觉会与人类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