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低分辨率热像仪

楼主:
使用树莓派PICO和CircuitPython系统,加上AMG8833传感器和TFT屏幕,就可以制作一个热像仪。

项目网址

https://www.recantha.co.uk/blog/?p=20959

网友A:
图片上显示的是热像图像?还是俄罗斯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显示的是热像图像?还是俄罗斯方块???

低分辨率,实际只有8x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显示的是热像图像?还是俄罗斯方块???

AMG8833是8*8的分辨率,没做插值的效果就这样。

网友:
要做热像仪,那配备那种热传感器呢

网友A:
8*8的分辨率?,我也是刚知道还有这么低分辨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的分辨率?,我也是刚知道还有这么低分辨率的。

原文介绍如此,没有仔细研究手册。

网友:
插值后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