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的饱和度和光的亮度是同一概念吗,不同的话,那饱和度到底是指光的什么属性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光的饱和度和光的亮度是同一概念吗,不同的话,那饱和度到底是指光的什么属性

网友:
『请问光的饱和度和光的亮度是同一概念吗』

如果是同一概念,那何必起两个看上去也毫不相干的名称?

网友:
『请问光的饱和度和光的亮度是同一概念吗』

我估计楼主连 “亮度” 都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
『饱和度到底是指光的什么属性』

饱和度,与楼主另一帖中我的回复提到的单色光有联系。

普通的日光,通常认为是白色的。由牛顿开始,认识到白色光是由很多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白光的饱和度是最低的。

网友:
在楼主的另一帖中,楼主提到黄色光是红色和绿色合成的。这是三原色色彩理论。三原色的饱和度是最高的。

但从光的频率来看,混合光含多个频率的光。多个频率的光,饱和度就低,单一频率的光,饱和度就高。单色光(明线光谱中的一条明亮的光谱线)的饱和度是最高的。

网友A:
楼主可能听说过 “白噪声”、“粉红噪声” 这两个名词。

电子行业中常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完美的正弦波,非常 “纯”,只有一个频率。而噪声,是无穷多个频率信号的混合,非常不 “纯”。对光来说,非常 “纯” 的光,只有一个频率,其饱和度最高。同样对光来说,非常不 “纯” 的光,含非常非常多个频率成份,其饱和度最低。

“白噪声”、“粉红噪声” 这两个名词,虽然是电子学中的名词,却是从光谱学中借用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听说过 “白噪声”、“粉红噪声” 这两个名词。 电子行业中常用信号发生器 ...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饱和度,是指什么量 的 饱和 程度,怎么样度量这个饱和程度

两个不同色彩的饱和度  如果 相同的话,那是指这两个色彩  的  什么  属性值  是相通的、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听说过 “白噪声”、“粉红噪声” 这两个名词。 电子行业中常用信号发生器 ...

非常感谢,有什么教材或资料介绍这些东西吗?

网友:
“色饱和度”也叫“色纯度”,注意不要称为“光饱和度”,其定义就是楼上maychang所言。最直观的例子,你可以去对比一下近年来好莱坞iMAX大片和二战期间的彩色电影,二者差别最大的其实就是色饱和度。想了解相关知识,可以去看看印刷方面的专业书籍,美术和摄影方面的书籍也有相关介绍。电子行业中,彩色显示器会涉及色饱和度/色纯度问题,但资料要少得多。印刷方面的资料最多,最容易找的则来自摄影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有什么教材或资料介绍这些东西吗?

抱歉,好像没有专门讲色彩饱和度和亮度的教材。这些知识比较偏门,往往是分散在初等物理和普通物理的教材中,而且不是每一本初等物理和普通物理教材都会讲到,为工科准备的普通物理教材往往不会讲这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有什么教材或资料介绍这些东西吗?

至于白噪声和粉红噪声,比较简单:白噪声是功率谱密度在某频域内为常数的噪声,粉红噪声是功率谱密度与频率成反比的噪声。

不过,你大概又要问:什么是功率谱密度?要说明功率谱密度,又要先说明什么是功率谱,什么是密度,然后才能够说明什么是功率谱密度。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剪辑师或者美工,他们对这些会比较了解!

网友:
为什么你把颜色的特性改成光的特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