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问个弱弱的问题哈 PCB装配图的序号翻转度数?

楼主:
如图所示 哈   这序号翻转度数

我的意思是让它顺着器件的方向

16版本知道

上面有个度数

接着进入下一级菜单

进入到这儿

接着就下来这个

但是AD20版本后这个功能没有找到?

甚是烦恼哦

网友:
20版本没用过啊

网友A:
PCB装配图的序号翻转,是什么意思

跟让器件翻转不一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装配图的序号翻转,是什么意思 跟让器件翻转不一码事?

不是  反转器件  是器件翻转   我是让器件的丝印翻转  就是90°和180°那个意思

网友:
16版本的可以  20版本就没有那个属性对话框   16版本的我就按照上面的图的步骤是可以的  那个Layer点击一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