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环3代拆解

楼主:
  记不得这个手环是哪年在论坛得的什么奖的奖品了,放了好久没有使用,去年试用了一下体验不好就扔一边了。反正在手里用处也基本没有,挂闲鱼也难出手,今天心血来潮就想干脆给支解了。这个手环的主体因为是卡在相对柔软的腕带的O形框上的,周围一圈有凹槽结构。从材质上判断,其显示屏的前面一块面板很可能是和后面壳体胶合在一起的,所以就从接缝处下手了。家中没有热风枪,我直接用刀割、镊子撬的暴力处理,居然把这个地方给弄开了缝。然后,顺势把一周的胶合撑开,前面板就马上分离了。

  OLED屏并没有粘在前面板上,但是仍有排线从主PCB连到了前面板。原来这是电容触摸用的柔性PCB. 暂时小心一点,不要扯断了。排线下面有一块泡沫胶。

  把这块泡沫胶用镊子拿掉,就发现排线末端是连接器,和主PCB上的连接器扣接。这样就可以将面板完全分离了。

  主PCB一侧有两颗螺丝,用PH0头的螺丝刀拆下,然后就可以将PCB撬起。不过这时候发现有一个排线是从PCB下面伸出来,靠连接器扣在上面的。将这个扣断开,才可顺利将主PCB以及连带着的电池从手环壳中取出。壳里面剩下的还有震动电机和心率传感器。

  这是拿出来的PCB和电池:

  PCB元件面:

  主控芯片是Dialog的DA14681. 和第1代小米手环使用的DA14580是兄弟关系,可以看成升级版。但是,DA14681仍然是OTP型,非 flash 型的SOC. (不能刷机)。而且,这个手环的PCB上没有引出SWD调试接口,这个AQFN封装要从侧面飞线引出I/O是不可能的:

  放弃对它的软件动手脚的念想吧……

  THE END

网友:
看来便宜是有原因的

网友:
看到用的是容量110mAh,

瓦时0.42Wh的电池

网友:
同款小米手环,使用体验一般,走步跟手机要差一些,测心率有时候测不到,还能凑合的就是久坐提醒功能

网友A:
我的小米手环就没怎么用过,关键是没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手环就没怎么用过,关键是没啥用……

小米手环刷步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环刷步数

我的小米手环还是2代,除计步外还能测心率以及睡眠情况,依然没啥用。计步,手机已经自带,而测心率和睡眠情况还得配合手机使用,要之何用?真不如一只1980s早期的电子表实用。小米其实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故意用挤牙膏升级的方式分批收割年轻人的“时尚税”,其实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智商税”。在电子工程师群体中,显然务实、懂行的人较多,根本不在意那些“伪时尚”,到手就拆机研究的不少,自己掏钱买来用的罕见。

网友:
这玩意一开始用着还行,后来手机都有这些功能了就不想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