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测评】+ 初识及开发环境构建

楼主:
1. 初识

期待中的AT32F421开发板如约而至,透明外包装也仍是以往的风格,移去板载其开发板如图1所示。

图1  AT32F421开发板

找来USB线后,将开发板与电脑连接起来后,除了板上电源指示灯被点亮外,demo的流水灯效果开始呈现出来,若按下USER键则流水灯的频率发生一次变换,其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演示效果

此时,若打开电脑的资源管理器,则可观察到已添加了一个新的虚拟串口,见图3所示。

图3 虚拟串口

2.开发环境构建

在解压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2.9后,可找到AT_START_F421目录及其子目录Examples,在该目录下存放相应的例程以供学习和测试。

本人习惯用的开发工具是MDK,其版本为V5.30。

在安装了一下2个附件后,即可在支持芯片的列表中见到AT32F421的身影,见图4所示。

图4 添加芯片支持

为了便于程序的调试和下载,应按图5所示来设置调试器。若此时为开发板上电,则可见到调试器处于激活状态,见图6所示。

图5 选取调试器

图6 激活调试器

为进行程序下载,应按图7所示来选取下载算法。

图7 选取下载算法

3.开发环境测试

以例程LED_Toggle为例,经编译其结果如图9所示。

图8 完成编译

在程序下载后,即可见到流水灯的演示效果。与出厂demo不同的是该流水灯效果是不受USER键控制来改变闪烁频率的。

图9 完成下载

在完成开发环境构建后,我们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来设计和调试程序了。

4.开发板外设

由于开发板的外设资源比较少,其外设的原理图见图10所示,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简单的外设来掌握GPIO口的使用方法。

图10 外设原理图

网友A:
期待继续分享

这开发板外设资源不多的话完全可以再小一点,PCB的空间搞的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继续分享 这开发板外设资源不多的话完全可以再小一点,PCB的空间搞的比较大

说的没错,是这样。

网友B:
可以和其他款板子对比一下呀。

网友C:
图10 外设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库的颜色怎么设置彩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10 外设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库的颜色怎么设置彩色?

还真不清楚,好长时间没自己画板子了。前段时间刚获得一款PCB设计工具的永久使用授权,一直还没时间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和其他款板子对比一下呀。

好的,准备一下看看。

网友D:
请问这个不支持STM32 CUBE IDE软件编程吗?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不支持STM32 CUBE IDE软件编程吗?

没用过,估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继续分享 这开发板外设资源不多的话完全可以再小一点,PCB的空间搞的比较大

这是兼容arduino接口的小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不支持STM32 CUBE IDE软件编程吗?

问了一下雅特力官方:不支持

网友D:
哪里有AT32F421的空工程模板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AT32F421的空工程模板可以参考?

给你发个点亮LED的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D:
发给点灯例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给点灯例程可以吗?

点灯例程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支持!
由于不熟悉keil,被不同的版本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