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整车EMC测试,整车电磁兼容检测,汽车零部件EMC测试

楼主:
汽车整车EMC测试部件包括:汽车信息系统,汽车导航系统,汽车胎压检测系统,汽车视听娱乐系统,车载通信系统,车载网络,汽车后视摄像头。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EMC测试项目包括:传导骚扰(传导发射),低频磁场骚扰,电流注入时抗扰度,辐射抗扰度,瞬态抗扰度,电源间断跌落等。

整车EMC测试车辆的选择

同一款车,动力总成可能不同,高低配配置那么多,不可能没一种配置都测,在选择被车车辆时,一般遵循下面的原则:

1)如果车辆存在不同的动力总成配置,那么测试的车辆应该覆盖所有的动力总成配置。

2)相同的动力总成配置,如果存在高低配置,那应该选择高配置的车辆来做试验,对于低配置的车辆依据高配车辆结合零部件测试报告认可。

3)如果该款车既有三厢又有两厢,一般选择三厢来做试验。两厢车依据三厢车的结果结合未覆盖部门的零部件测试报告认可。

总的原则,选择最大化的配置进行试验,未完全覆盖的部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整车EMC测试

一般整车需要做以下测试,跟零部件EMC测试类似,也包括发射测试(EMI)和抗干扰测试(EMS),对于某些整车厂还有主观收音评价测试。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项测试:

1)主观收音评价测试

试验一般要求开展FM频段收音评价。试验可以在有合适可用电台且收音信号良好的室外开阔场地开展。也可以在整车半电波暗室内进行,不过这种情况下需要模拟FM的信号才能做测试。然后测试者根据收音效果对收音机做主观评价。

2)辐射发射(保护车外接收机)

对于国内销售的车辆辐射发射测试的标准为GB14023,该测试为整车的强制测试项目,国际标准为CISPR12。对于ECE成员国销售的车辆需要满足其辐射发射的标准。在整车半电波暗室中开展相关测试,一般采用采用采用10m法测量。“峰值+准峰值”限值要求适用于“发动机运行”模式的测量,“峰值+平均值”限值要求适用于“发动机关闭”模式的测量。通常情况下车辆左右两个侧面方向均需进行测试,且天线垂直和水平极化状态均需进行测试。由内燃机驱动的车辆,其“发动机运行”模式试验,多缸发动机转速应设定为(1500±150)r/min;由电动机驱动的车辆,其动力系统运行模式试验,应使用转毂系统,且车速应设定为40km/h恒速运行。测试频段:30MHz-1GHz。

零部件的辐射发射测试按1米法来做。

3)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制和测量方法

该测试的标准为GB-T18655和CISPR25,试验应在整车半电波暗室内做,优先选择车载天线,骚扰电压测量应在接收机天线射频信号输入端进行。测试频段150kHz-2GHz。

4)整车车载无线电设备抗扰度测试

测试标准ISO11451-3,测试频段800-3000MHz,功能等级ClassA。模拟的是车载无线设备对整车的电磁干扰影响。将天线放在车辆内外可能有无线设备的地方进行测试。

5)整车自由场射频抗扰度测试

测试标准ISO11451,对于出口ECE成员国的车辆需要做该测试。目前国内暂时没有将其作为强制测试项。随着国家对EMC的重视,该测试项像RE那样作为强制测试项是迟早的事情。试验车辆应保证所有影响驾驶员对车辆进行控制的车载系统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所有车载长时型工作的产品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模拟的是车外干扰对车辆的电磁干扰。30V/m,50V/m,80V/m,因为不是强标,每个整车厂的要求都不太一样。一般采用2米法,测试频段20-2000MHz。

6)整车大电流注入试验

车辆BCI性能要求不是强制性要求,很多整车厂不做此测试,只要在查找整车问题时可能会用此方法来定位问题。测试标准ISO11451-4。测试频段1-400MHz。在整车半电波暗室或电磁屏蔽室内做都可以。

7)整车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测试标准GB/T19951,ISO10605。该测试项一般零部件来做,放电网络一般参考零部件标准。放电点一般包括车内外人体能触及的全部电器电子产品,以及车辆正常操作使用的按钮、开关、拉杆、手柄等。

总结

整车的测试项跟零部件有许多相似之处。整车的测试也分为对外干扰和抗干扰两部分,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分为车内干扰/车外干扰和车内抗干扰/车外抗干扰两部分。整车的EMC问题,与零部件、接地、布线等有关,零部件EMC通过了测试标准并不能保证整车EMC通过,零部件EMC没过整车EMC也有可能过。整车EMC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零部件供应商与整车厂通力合作。

网友:
关于大电流注入和磁化率测试的其他规范可能会完全不同。

利用大电流注入的最常见测试标准是MIL-STD 461(军用),RTCA / DO-160(航空),IEC 61000-4-6(商业)和ISO 11452-4(汽车)。

网友:
干货满满,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