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作为一名蓝牙工程师,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楼主:
作为一个蓝牙工程师,一般的工作职能是什么呢???

又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呢???

坛子里有蓝牙工程师吗?

又或者从事蓝牙相关工作,或者更大一点,无线方面软硬件工作的??

网友:
1. RF的基础知识(带宽,调制,……)
2. 蓝牙规范
3. 蓝牙芯片及其SDK
4. 仪器(sniffer, MT8852B, ……)

网友:
这个我略懂。

看是在原厂、D/H、还是工厂,角色不同。

原厂:基本上是熟悉本公司的软件库(SDK)架构,培训代理商和D/H,让他们能快速上手;根据需求做一些软件Demo,支持硬件设计(比如天线的画法)

D/H:基于原厂的软件库(SDK),开发五花八门的应用,同时还要开发手机上的 App(安卓、苹果),然后现在微信也支持蓝牙了,那么还可能需要写小程序。

工厂:主要是硬件工程师了,根据产品外壳Layout,但是蓝牙涉及射频,所以Layout的约束比普通产品多,不过只要有一定规模,遇到问题都能叫人来支持,

除了音频类之外的大部分产品也可以直接买透传模块来用,这样软硬件就没有障碍了。

网友:
做蓝牙软件之前,要把几个基本角色搞清楚: Advertiser,Scanner,Central/Master,Peripheral/Slave,

(网上有张图说的很清楚,不过我一时半会找不到)

从软件角度,数据类型有: Read、Write、R/W、Notify,  Indication

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在SDK架构里写普通应用程序了。

等程序差不多了,就开始头疼的兼容性测试了:跟各种手机测试能否连接得上、连上后通信功能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