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V-I变换运放的最小输入电压与负载有关

楼主:
原理图如下:

单电源运放输入如果不是轨对轨的,运放是没有办法输入接近零电位的信号的,

OPA547不是轨对轨的运放,所以这里测试时输入的单极性正弦波信号的低电平为200mV(负载30欧姆),

负载改变时能输入的最小低电平也会跟着改变(负载越小,输入“零信号”的能力越差),

将输出短路时,能输入的低电平为400m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J2是输入端口,J3输出端口负载串接在此端口中

网友:
来自 7楼

网友:
来自 8楼

网友:
来自 9楼

网友:
单电源某些情况要加偏置电压

与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A:
运放输出也不是轨到轨的。负载电阻越小,输出电流越大,输出摆动幅度就越小。

图中J3短路时,运放的负载只剩R4~R7并联,为6欧。此时输出摆动幅度最小。再注意到J3短路时,运放就是个电压跟随器,其同相输入端的最小低电平就是输出摆动幅度的低点(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也不是轨到轨的。负载电阻越小,输出电流越大,输出摆动幅度就越小。 图中J3短路时,运放的负载 ...

【负载电阻越小,输出电流越大,输出摆动幅度就越小。】

这个是一个V-I变换,输出电流跟负载电阻没有关系,

这个的问题是在输出相同大小的电流时,随着负载的减小,输入的正弦波需要相应地加大 单极性正弦波 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不加偏置的话输出负载上的信号波形是削低失真的。

输入信号是由信号源提供,单极性的正弦波(所以输出的电流中也会有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