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设定了输入捕获后还能用软件改变TI1的电平吗?

楼主:
这几天在研究STM32定时器同步,

在ST官方出的例程里面,有几个关于定时器同步的例子,

其中一个是用一个外部触发启动一个定时器TIM1,然后,TIM1再触发其它多个定时器,

从而起到同时启动定时器的目的。

但,我在实验的时候,发现不能达到我的预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是不是说一个定时器的某个通道,比如CH2将它设定为输入捕获,关联到TI2,然后就不能使用SetBits()函数来必变电平?

只能通过外部电路来触发电平?

官方外设库3.5版本带例程

我自己遇到问题的例程,需要改include目录

网友A:
正常理解一个通道如果设置成输入捕获模式它肯定只能作为输入使用,如果想改变输出可以切换到GPIO模式,或者在外部和另一个GPIO连接,通过控制对应GPIO的输入输出来管理引脚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理解一个通道如果设置成输入捕获模式它肯定只能作为输入使用,如果想改变输出可以切换到GPIO模式,或者 ...

写好代码送到硬件上,果然硬件上按键能启动,在keil里用GPIO_SetBits()无反应。

网友:
TI2不是io口

网友B:
IO口输入输出模式要设置 好 再使用,改变模式时要重新设置。

网友C:
我把某个IO关联到TI2,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吧?

如果是正确的,IO由外部触发跟我用SetBits函数触发逻辑上来说应该没区别啊?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

但事实就是软件触发不了,按键能触发,不知道是不是NVIC权限高低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口输入输出模式要设置 好 再使用,改变模式时要重新设置。

应该不涉及模式的改变,同样都是输入浮空模式,

但是定时器某个通道设置为输入模式,GPIO自然也要输入模式,

但问题在于,我手动用软件SetBits某个GPIO,影响不到TI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某个IO关联到TI2,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吧? 如果是正确的,IO由外部触发跟我用SetBits函数触发逻 ...

这个说法不正确,TI2只能关联几个内定的事件,手册的原理图上有,以前f103是这样,其他型号还没仔细看过,如果io要触发定时器最好用捕获模式,纯硬件启动定时器应该也有办法,没仔细研究过,而且各系列的定时器不太一样.

网友:
io口不得先初始化吗,初始化时就是讲引脚设置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