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测试的时候发现在NACK有台阶,这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硬件使用是CH423,3.3V电压,上拉4.7K,33pF电容滤波

I2C测试的时候发现在NACK有台阶,这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波形在NACK阶段有台阶是正常的,

主控还处在输出拉低总线阶段,从片已释放总线,由外部上拉电阻进行上拉,从而出现半高电平,

当主控变为输入状态,电平由外部上拉电阻决定,为高电平,

这个是I2C总线在切换时候都会出现的情况

网友A:
看波形问题不是太大,通信是否正常

可以通过查看I2C总线数据来确认跟踪I2C设备来确定是否通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问题不是太大,通信是否正常 可以通过查看I2C总线数据来确认跟踪I2C设备来确定是否通信正常

通信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