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L78 G14的UART发送问题

楼主:
新手求助,我在使用RL78 G14的开发板时,想实现按下按键>>ADC四路采样>>加上CRC>>五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简单说就是按下按键发送一次数据 ,再按再发送一次。

现在问题是,当发送数据为数组的时候,通过串口工具接收到的数据是FF 00 ,再次按下按键接收到的数据是00,

实际应该发送的数据应为下图:

想请教下问题出在哪里?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while(1U)
    {
    R_INTC0_Start();
	R_UART0_Start();
	R_ADC_Set_OperationOn();
	Delay(10);
	R_ADC_Start();
        while (1U)
	{

	static uint8_t ads=0;

	ads = ADS;
	HALT();
	R_ADC_Get_Result_8bit(&ADValue[ads]);
	if(++ads==4)
		{
		ads = 0x80;
		}
	else if(ads>0x80)
		{
		ADS = 0;
		break;
		}
	ADS = ads;
	}
	R_ADC_Stop();
	R_ADC_Set_OperationOff();

	ADValue[4]= R_CRC6_ITU(ADValue,4);

	R_UART0_Send(ADValue,5);
	HALT();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网友:
你在37行打断点,得到的ADValue是你截图的数据?

网友:
可以先编写一个发出特定数据串的简单程序,先调通串口,然后再加入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