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里仿真外部中断?

楼主:
想用外部中断启动定时器,代码送到硬件上能实现,

但在软件里用GPIO_SetBits()不起作用。启动不了定时器,用硬件上面的按键能启动。

主要还是想在keil里调试看两个定时器的波形

如何在keil里仿真外部中断?

  • StdSetGPIO(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AF_PP,GPIO_Speed_50MHz,0);
  • //StdSetGPIO(GPIOB,GPIO_Pin_7,GPIO_Mode_AF_PP,GPIO_Speed_50MHz,0);
  • StdSetTimeBaseSimple(TIM3,999,71,DISABLE);
  • StdSetTimOC_Simple(TIM3,3,TIM_OCMode_PWM1,TIM_OCPolarity_High);
  • TIM_SetCompare3(TIM3,500);
  • StdSetIC(TIM3,TIM_Channel_2,TIM_ICPolarity_Falling,TIM_TS_TI2FP2,0,0);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2FP2);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Enable);
  • //按下有PWM,抬起无PWM
  • TIM_SelectSlaveMode(TIM3,TIM_SlaveMode_Gated);
  • TIM_Cmd(TIM3,ENABLE);

网友A:
仿真界面不是有个gpio口窗口么,勾选某一位就触发中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界面不是有个gpio口窗口么,勾选某一位就触发中断了啊

网友:
有截图吗?还真没怎么注意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界面不是有个gpio口窗口么,勾选某一位就触发中断了啊

是啊。是啊。